LGT内部EEPROM写的时间

楼主(2013-05-07):
我做LGT8F08A做了一个案子,是通过IO驱动LCD屏的,使用2MS刷新,由于某些参数需要保存,需要写入EEPROM,发现写EEPROM的时候LCD出现抖动的现象,经分析发现是写EEPROM的时间过长,具体多久不清楚,看资料大约需要1.8--20MS,有没有高手碰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还是干脆没办法。

网友:
我测试的结果是写eeprom没准的, 可能有时候内部要擦除再写, 有时候可以直接写这些都是不可见的.

网友:
主要是擦除的时候需要时间,先擦除,然后弄定时器再写就是了。

网友:
dataflash这个有内部的控制器的。因为擦除都是硬件完成占用了接口。所以时间没准的。
建议直接操作单片机的程序flash。然后弄点算法减少擦除的需要。这样就要好一点。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慢慢摸索下,目前改板加24C02,后续不行就只能换单片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慢慢摸索下,目前改板加24C02,后续不行就只能换单片机了

没必要的,你完全可以划两页flash做数据存储用。我就不信你能把FLASH用满了。然后交替存储就行了。擦除操作的执行和写入动作稍微撇开一点。分步完成即可。
现在很建议LGT在内部做两块flash。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锁pc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的,你完全可以划两页flash做数据存储用。我就不信你能把FLASH用满了。然后交替存储就行了。擦除操 ...

xwkm,写FLASH不用太多时间吗?我现在FLASH只有30多个字节,程序优化可能还能省点,省不了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xwkm,写FLASH不用太多时间吗?我现在FLASH只有30多个字节,程序优化可能还能省点,省不了太多。 ...

写闪存不要多少时间。
顺带说下。如果flash里某个位是1。可以写成0。不用擦除。
如果是0得改成1就要擦除整个扇区。可以利用这点减少对闪存的操作。

网友:
能否尽量避免经常写,先用SRAM保存,在系统退出(关机前在写在EEPROM)前保存在EEPROM。

网友B:
没必要在运行过程中保存, 采可用在掉电的时候保存内部参数...
在检测到掉电时,如果参数有修改,则就保存参数...,然后等待完全掉电关机...
这样还可以提高EEPROM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在运行过程中保存, 采可用在掉电的时候保存内部参数...
在检测到掉电时,如果参数有修改,则就保存 ...

掉电后MCU还能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电后MCU还能工作吗?

在电路上是有做掉电检测电路的,当主电源被关掉时,MCU检测到掉电了,立即进入准备关机状态,保存相关数据到EEPROM。这是由于电路上有设计储能电路,在彻底断电前,能让MCU还可以维持工作一段时间20MS~100MS,足以让MCU保存数据。

网友(2013-07-27):
做个记号。我现在同样受这个问题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