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款移动电源板子测试结果以及经验分享

楼主(2013-05-07):
看大家对移动电源热情这么高,分享一点经验先。

这是对附件图中5个电池做试验的结果,都不太理想,测试设备也在图中,比较山寨,但是基本能用,测个大概是没问题的
1号  1517mAh  5969mWh  104mΩ
2号   898mAh  3459mWh  198mΩ
3号  1546mAh  5975mWh  197mΩ
4号  1213mAh  4654mWh  215mΩ
5号  1561mAh  6032mWh  134mΩ

电池的测试设备是安捷伦34401A和安捷伦的一款电源分析仪,型号忘了。
头一批4款(图片没找到,如果大家需要我再拍一下):
静态电流消耗uA        13.3                283                74                20.5
空载电流mA        12.28                5.79                3号串14.6欧姆电阻,启动失败后会有2.63ma的静态消耗        10
3.8V放电测试        3.8x1.424A  5.15x0.851A   3.8x1.353A 5.008x0.8304A        3.8x1.438 5.038x0.8383         3.8x1.345  5.10x805.1
3.8V效率                80.1%        80.88%        77.29%        80.34%
4.1V放电测试        4.1x1.289  5.165x0.8574        4.1x1.219 5.014x0.8276        4.1x1.301 5.057x0.8426        4.1x1.217 5.121x0.8029
4.1V放电效率        83.79%        83.03%        79.88%        82.40%

第二批6款(如附件)
        电池电压        电池电流        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        效率
1        3.795         1.329         824.70        4.978         81.398
        4.097         1.189         819.75        4.978         83.770
2        3.801         1.360         826.85        5.019         80.280
        4.097         1.235         823.10        5.020         81.663
3        3.799         1.459         850.35        5.174         79.378
        4.095         1.313         846.08        5.172         81.386
4        3.801         1.356         835.10        5.108         82.762
        4.097         1.275         856.80        5.211         85.472
5        3.800         1.284         810.33        4.918         81.677
        4.096         1.165         808.35        4.922         83.379
6        3.799         1.292         781.96        4.764         75.897
        4.096         1.195         804.92        4.861         79.937

测试结果表明,大部分板子在800+ma的负载下都能保持80%左右的效率,静态消耗一般也能满足需求。充电电流都在800ma左右。

另外补充下移动电源的几个指标
1.效率  重中之重,据说是LT的效率最高,但是成本高,国产的大部分都打磨了,不知道是啥IC
2.输出电压稳定性  我手头一款长时间工作电压最低会下降到4.2或更低。
3.静态消耗电流   也就是控制板本身的功耗,这个电流当然是越低越好,谁都不希望移动电源不用的时候还要隔一段时间充一遍的
3.充电截止电压  我实测的几款都是4.25V左右,控制得不错
4.放电截止电压 我手头的没测,一般不推荐低于3.7
5.电池固定方式:一般有弹簧和镍片点焊,弹簧一般适合DIY   量产一般点焊
6.充电电流  一般是控制板没见到有2、4、6节18650电池区分的,对于指标控,肯定是希望电流随着电池的增加而增加,防止过充的时候保证充电速度
7.线   这个很容易忽略,大家记得充电,放电都用质量好的线,电池连接也用好线,你要知道1欧电阻上通1A电流就是1瓦的消耗……

网友:
截止电压一般在3v左右,有的3.2v,

楼主:
图片是手机拍的,测试结果中分别测了3.8V和4.1V,从结果可以看出4.1V的效率明显比3.8的要高,如果是6节电池的方案,是不是可以考虑2并3串提高电压,来提升效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是手机拍的,测试结果中分别测了3.8V和4.1V,从结果可以看出4.1V的效率明显比3.8的要高,如果是6节电池 ...

在没有分容的情况下,串联得越多,寿命越短,几乎是成直线下降的,所以多数情况下都是并联来使用,对电池的个体特性要求很低,除非有单个个体出现短路的情况,整个电池组在寿命会接近单个电池最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分容的情况下,串联得越多,寿命越短,几乎是成直线下降的,所以多数情况下都是并联来使用,对电池 ...

我朋友讲,有公司要求并联电池的内阻,容量相当,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讲,有公司要求并联电池的内阻,容量相当,我百思不得其解……

多并多串的要求所有的电池的内阻,容量,放电平台电压基本相当,仅单节多并,条件可以放松

网友:
联系我们公司吧,我们的3合一方案,性能和成本都有很大优势。3.7V输出1A升压效率好像在85-89%(非同步整流),同步整流的也在开发了。输出电压电流不会工作一段时间后变低。充电采用BUCK电路架构,充电电流可以1A以上,遇到只能输出500mA的充电器会自动降低电流适应。我们目前的方案整机能效可以做到69%左右(输出能量比输入能量)。

网友:
并联不要求配对。

网友B:
楼主测试电池的那块板是ED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电池的那块板是EDA吗?

不是  是在淘宝买的  108好像  不记得了   后来发现一款更实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在淘宝买的  108好像  不记得了   后来发现一款更实惠的。

更实惠的是哪一款啊?推荐一下。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4733072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实惠的是哪一款啊?推荐一下。

现在好像涨价了 见我上面的链接,还有个HH的参考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4394372659

网友:
我想说我画过外框为1号、(2、3号)、4号的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