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低价格的模块,大家看看

楼主(2013-05-07):
FIBOCOM G600
FIBOCOM G600G600: Dual-band, miniaturized GPRS Module
Fibocom G600 GPRS module comes as all-round module suitable for a host of fields: security, vending, metering, gateways, remote maintenance and control, routers etc. The dual-Band technology allows the module to be used anywhere in the world.

General features
• Dual-Band GSM/GPRS 850/1900 MHz; GSM/GPRS 900/1800 MHz  G600 GPRS模块
• GPRS multi-slot class 10/8
• GPRS mobile station class B
• Compliant to GSM phase 2/2+
– Class 4 (2W @ 850/900MHz)
– Class 1 (1W @ 1800/1900MHz)
• Dimension: 35.0 x 32.5 x 3.0 mm
• Weight: 6 g
• Control via AT commands (GSM 07.07, 07.05 and Fibocom enhanced AT Commands)
• SIM application toolkit
• Supply voltage range 3.3V...5.2V
• Low power consumption
• Normal operation temperature: -30℃ to +75℃
• Storage temperature: -40°C to +85°C
Specifications for fax
• Group 3, class 1
Specifications for data
• PBCCH support
• GPRS class 10: max. 85.6 Kbps (downlink)
• PPP-stack
• Coding schemes CS 1, 2, 3, 4
• CSD up to 14.4 kbps
• USSD
• Transparent mode
Specifications for SMS via GSM
• MO/MT Text and PDU modes
• SMS cell broadcast
Specifications for voice
• Tricodec
– Half rate (HR)
– Full rate (FR)
– Enhanced Full rate (EFR)
• Hands-free operation (Echo suppression)
Interfaces
• Interface to external SIM 3V/1.8V
• Two analog audio interfaces
• RTC backup
• Serial interface and debug interface
• LCD interface
• Keypad interface
• Single 50pin board to board

楼主:
不知道这个二手的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网友:
座子问题你能解决其它应该都不是问题。

网友:
B2B又贵又难焊接

网友:
这个座子可不好焊接

网友:
就有一家是20,别的几家都是65,还不如用TC35

网友:
二手的?二手西门子,希姆通常见模块也就15-20,不值。如果开源项目使用,直接采购新的就行,SIM900也就几十块。

网友A:
这个座子很纠结的 sim900就是对电流要求有点变态 别的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子很纠结的 sim900就是对电流要求有点变态 别的都挺好的

完全正确,我就是用sim900a,电源设计必须好,弄不好异常关机滴

网友(2013-06-20):
二手货源是个问题

网友:
二手东西敢用到产品上吗?试试可以

网友B:
新模块也就四五十,何必省个2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模块也就四五十,何必省个20块钱?

我也没用这个,我用GU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