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用什么电源 将市电转为12V

楼主(2013-05-07):
现在玩 NRF24L01,通过继电器或者晶闸管来控制台灯。但是想不出用什么电源比较合适。尽可能的小。大家有什么推荐的不。

网友A:
电容降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降压就行了

+1,简单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简单又好用

自从用了阻容降压 腰不酸了 腿也不痛了 上班都精神了。

网友:
楼上的,真幽默!

网友:
有靠谱点的主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用了阻容降压 腰不酸了 腿也不痛了 上班都精神了。

阻容降压是比较简单,但是稳定性和抗干扰性 如何确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降压就行了

电容降压有点危险啊,我同学玩的,结果被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降压有点危险啊,我同学玩的,结果被电了。。。。

我同学玩的时候电容也爆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