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如何调用bootloader的程序?

楼主(2013-05-07):
最近研究TI的bootloader的代码: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g_pulStack + (_STACK_SIZE * 4)  ; Offset 00: Initial stack pointer
    dcd     Reset_Handler                   ; Offset 04: Reset handler
    dcd     NmiSR + 0x20000000              ; Offset 08: NMI handler
    dcd     FaultISR + 0x20000000           ; Offset 0C: Hard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0x20000000  ; Offset 10: MPU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0x20000000  ; Offset 14: Bus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0x20000000  ; Offset 18: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Offset 1C: Reserved
    dcd     0                               ; Offset 20: Reserved
    dcd     0                               ; Offset 24: Reserved
    dcd     0                               ; Offset 28: Reserved
    dcd     UpdateHandler                   ; Offset 2C: SVCall handler
UpdateHandler
    ;
    ; Initialize the processor.
    ;
    bl      ProcessorInit

    ;
    ; Load the stack pointer from the vector table.
    ;
    movs    r0, #0x00000000
    ldr     r0, [r0]
    mov     sp, r0

    ;
    ; Branch to the update handler.
    ;
    if      :def:_ENET_ENABLE_UPDATE
    b       UpdateBOOTP
    b       Updater
    endif

通过上面的代码,发现UpdateHandler应该是由应用程序SVC调用bootloader进行直接升级的途径,但是应用程序如何执行这个SVC呢?应用的中断向量不再是0x00000000这个地方了。

网友:
直接跳就可以了

楼主:
直接跳转恐怕不行吧,bootloader也要用到中断,而此时的中断向量表还是应用的中断向量表啊。

楼主:
我做了直接跳转(代码如下),但是一旦执行了这段代码,就执行bootloader 的HardFaultHandler。

CallUpdateRouting
    mov     r0, #0

    ;
    ; Set the vector table addres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application.
    ;
    ldr     r1, =0xe000ed08
    str     r0, [r1]

    ;
    ; Load the stack pointer from the application's vector table.
    ;
    ldr     r1, [r0]
    mov     sp, r1
    ;
    ; Load the initial PC from the application's vector table and branch to
    ;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
    ldr     r0, [r0, #0x2C]
    bx      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