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4.18为什么在修改程序后烧录到单片机显示原来的程序

楼主(2013-05-07):
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使用studio4.18写了一个程序,编译后已经烧录到mega128中,然后在studio4.18中修改了几个地方,重新编译烧录到mega128中,结果还是修改前的程序,试了几次都一样,单片机中显示的总是修改前的程序,感觉像没编译的一样,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看看你的工程 是不是放到了中文路径下了。

楼主:
是放到中文的目录下了,我放到英文目录下试试,以前好像是因为放到中文目录下就不能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