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推荐 驱动小功率有刷直流电机 内置H桥的 驱动芯片

楼主(2013-05-07):
如题,求推荐 一款  有刷电机 驱动芯片   该芯片内置4个mos 搭建的 H桥 电路  电机电路  几百MA

网友A:
可以看看L9110 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L9110 很便宜。

好的  谢谢 我看看手册

网友(2015-10-19):
还有比楼上电流和耐压稍高一点的TB6612

网友(2015-11-22):
MX214B,如果不合适,这家公司可以订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