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的DSP芯片,去耦电容可以放到芯片中间吗?如图

楼主(2013-05-08):
上面这图是一个 电脑的cpu的图,中间带有电容和电阻,
植球后 的焊盘的高度一定是高于这些电容 电阻的高度的;
那么BGA封装的DSP  在布线的时候 ,是否也可以将电容放在DSP 芯片和PCB 板子 的中间?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
你确定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A:
“植球后 的焊盘的高度一定是高于这些电容 电阻的高度的;”
上面这句话是不成立的,so。。。

网友:
没见过BGA芯片底下放电容的。BGA芯片上边放电容倒是有。很多显卡GPU就这么干。

网友:
CPU焊这东西,它座子上中间一定是空的,不信你可以去看。至于BGA,锡珠焊完后高度就只有0.3mm了,就算你用0402也没这么薄。

网友:
我觉得 不应该这样!

网友:
植球高度不是最终焊完的高度啊,焊到板子上以后球会扁的

网友:
电脑CPU下面是针吧,和线路板不一样的。

网友:
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是CPU,安装在CPU座子上的,不是植锡后焊到主板上的。不可以那么干,没那么大空间,在PCB背面、芯片中间的位置放电容倒是很常见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球后 的焊盘的高度一定是高于这些电容 电阻的高度的;”
上面这句话是不成立的,so。。。 ...

哦,那不是 植球,cpu座子是 针 ?

楼主:
cpu下面的座子 是针 ,呵呵,知道了
谢谢大家,

网友B:
除非板子开窗~
不过开窗的话够空间走线与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板子开窗~
不过开窗的话够空间走线与散热吗~

是我搞混了,
fpga dsp 等的BGA封装的 中间就没有 焊盘?
这个图 是 通用的 CPU的 底面,安装方式与 fpga DSP 的芯片不同,需要一个 cpu的座子,座子上有针,

网友:
BGA封装的DSP没见过中心没pin的。。。

网友:
不行。
除非加针。
根本焊不上。
PCB另一侧放电容是常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