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USB 等离子切割机 出现干扰啦!求分析!

楼主(2013-05-08):
最近用某宝上CNCUSB板子做了个等离子切割机,点火后切割轨迹就乱掉。同时还有可能烧U口。
目前推测应该是高频干扰导致的。铁壳也做了个,概率下降了点。该咋整啊!!
他板子USB是直接接到CPU上的。

楼主:
最好不要动板子

网友A(2015-05-02):
等离子切割机点火时干扰很大,USB接口的容易受到影响。。可以考虑并口的接口板,试过比较稳定。。 问下楼主用么软件生成的切割刀路

楼主(2015-07-28):
来完结下,等离子的发生机会产生很大的高频干扰,一些山寨的变频器与伺服电机控制器也有类似问题。
解决办法就是利用大功率滤波器将等离子发生机和其他电路隔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切割机点火时干扰很大,USB接口的容易受到影响。。可以考虑并口的接口板,试过比较稳定。。 问下楼主 ...

CNC USB  标题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