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检测天线开路 短路的电路 很奇妙 看不懂 来看看

楼主(2013-05-08):
天线对地短路时挺好分析的 如下图

天线开路的时候 类似下图 正常的天线相当于对地 50欧姆 开路了 这电阻就没了
这个 分析不来了 求帮忙

网友A:
你有完整的电路吗?天线阻抗50欧姆在设计的RF频率下才有效,在直流条件下不成立
T24、T25是个电流镜电路。V_ANT想必不会直接接天线,你想C90、C89会直接把RF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完整的电路吗?天线阻抗50欧姆在设计的RF频率下才有效,在直流条件下不成立
T24、T25是个电流镜电路。V ...

没有啊 我也是群里面别人问 发上来的 哈哈

网友B:
仿真了一下,但是楼这个图也不是恒流源,没恒流功能,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了一下,但是楼这个图也不是恒流源,没恒流功能,需要这么复杂?  ...

天线阻抗50欧姆在直流条件下是不成立的,所以你不能直接用50欧姆电阻代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阻抗50欧姆在直流条件下是不成立的,所以你不能直接用50欧姆电阻代替,呵呵 ...

先不要管它后面吧!需要用到电源 就会有电流   这个电路就可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了一下,但是楼这个图也不是恒流源,没恒流功能,需要这么复杂?  ...

哇 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用的什么软件啊

LTspice

网友:
二楼说得对。
5401的FT只有300MHZ。
这是个混乱的设计

网友C:
我们检测开路电路是根据有没电流流过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了一下,但是楼这个图也不是恒流源,没恒流功能,需要这么复杂?  ...

请问liangjiatian ,这个电路如果将R3减小到0.2欧的话,能做到检测外部负载吗?谢谢

网友:
这个究竟是检查天线的,还是检查天线+馈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检测开路电路是根据有没电流流过来实现的!

嗯嗯

网友: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个是检测天线馈线供电的检测电路,一般用于汽车收音机有源天线上。
功能是检测天线供电是否短路和有源天线是否接入,和天线阻抗匹配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