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充电锂电池,纹波太大,怎么解决?充电时...

楼主(2013-05-08):
单片机PWM控制充电锂电池,纹波太大,怎么解决?充电时纹波太大会影响锂电池的寿命?

网友A:
加或调整LC滤波参数,纹波大会对锂电造成致命损伤的。

楼主:
PWM频率选用多少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或调整LC滤波参数,纹波大会对锂电造成致命损伤的。

为啥?第一次听说,有啥理论资料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第一次听说,有啥理论资料没?

哈哈,纹波大最直接的结果是过压。

楼主:
拿个锂电池来充一充就知道了,纹波大,锂电池的确很快就瓜柴的。

网友:
纹波是交流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接好几个大容量的电容就可以了,效果还不错的,可以试试

网友:
反馈环参数没调好。
建议上纹波波形。

网友:
没有LC就是脉冲充电,脉冲高电平的时候峰值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像是亮点

网友(2013-07-25):
楼上的头像咋跟我的一样呢。。。

网友(2014-10-02):
引用 网友B:
为啥?第一次听说,有啥理论资料没?

你头像好那个啊。。。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