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电磁铁有什么危害吗?

楼主(2013-05-08):
以前是直接给电磁铁110V的电压,电磁铁带电后吸附,保持一段时间后再断电,这样有时候会烧电磁铁。现在想先给电磁铁110V电压,保持0.5s,之然后再用pwm来控制,让电磁铁继续保持吸附状态一段时间后再断电。

请问这样处理可以吗?对电磁铁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危害?

网友A:
还是要深入了解电磁铁和你现在所用电磁铁的特性。
110V?交流直流?有没有加泄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深入了解电磁铁和你现在所用电磁铁的特性。
110V?交流直流?有没有加泄流二极管? ...

是直流的,具体电磁铁内部结构还没去看,是应该考虑电磁铁的特性

网友B:
按额定驱动为啥会烧这四个问题,PWM驱动以降低电流,但是吸力也会降低,另外PWM会导致铁心发热也需要考虑。建议使用DC/DC,控制输出电压以调整电流。
应该根据特性参数进行控制,

网友:
你得先查清楚为什么会烧电磁铁,比如是不是电压偏离额定值太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直流PWM应该可行,电磁铁有动作和维持区分,动作时电压高,吸力强,响应快,但是不能加载时间过长;吸合之后可以降低电压,维持不脱落即可,一般厂商都会给出这两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额定驱动为啥会烧这四个问题,PWM驱动以降低电流,但是吸力也会降低,另外PWM会导致铁心发热也需要考虑。 ...

PWM驱动降低的不是电压吗?这样调制了吸附力是小了,这倒不要紧,只要他能保持吸附就行。pwm导致铁芯发热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PWM应该可行,电磁铁有动作和维持区分,动作时电压高,吸力强,响应快,但是不能加载时间过长;吸合之 ...

您说的太对了,看了看电磁铁上面的有关参数就给出了额定电压、电流,其他就没了。

网友:
那就两个办法:1、问厂家参数;2、自己试验维持电压(PWM占空比)最小值;建议都做。
我做过PWM驱动电磁铁,没问题,线包记得并联一个泄放二极管。

网友C:
主要的就是PWM会产生高频脉冲。会让电磁铁的铁芯中的涡流增大。会加大发热量。、

网友D(2013-07-29):
你做的怎么样了?求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的就是PWM会产生高频脉冲。会让电磁铁的铁芯中的涡流增大。会加大发热量。、 ...

同意你的说法,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A(2013-10-11):
引用 网友D:
你做的怎么样了?求咨询

就直流启动,延时一段时间后改用PWM维持,占空比和频率要看使用条件设定。用PWM能大大降低电磁铁发热,这是我实际使用的经验;涡流的影响我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直流启动,延时一段时间后改用PWM维持,占空比和频率要看使用条件设定。用PWM能大大降低电磁铁发热,这 ...

你使用的pwm是多大频率?我电磁炉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可以说是一个小的电磁炉了!像变压器那样结构可能就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的pwm是多大频率?我电磁炉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很久了,记得是KHz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了,记得是KHz级的

有超过10khz嘛?

网友:
应该没有

网友(2014-04-21):
您好,您的电路还有吗?可以参考下吗。我现在也正在做这么方面的。谢谢!

网友E:
先脉冲磁化,然后DCDC恒流

网友(2015-04-06):
引用 网友E:
先脉冲磁化,然后DCDC恒流

望大侠能再具体点,指导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