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我这块电源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楼主(2013-05-08):
这个板子是在旧货市场弄来的,只知道是个开关电源板,不知道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A:
多通道输出的电源模块,用哪儿的这谁知道呀

网友:
还有金手指的哦  不知道用在哪里的

网友B:
问一下,MOSFET后边那个绝缘散热的“软胶垫片”学名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通道输出的电源模块,用哪儿的这谁知道呀

就是想能不能利用起来改装成个电源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MOSFET后边那个绝缘散热的“软胶垫片”学名叫什么,

矽胶片,云母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能不能利用起来改装成个电源也行,,,

看看控制芯片是啥玩意,一般都可以整成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