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时钟,液晶显示读秒不均匀

楼主(2013-05-08):
如题,发现DS1302时钟芯片做的电子时钟准确度很难让人满意啊。不是快就是慢的,一般快了很多。还有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秒走的不均匀,有时快速走过几个数字,然后又慢了,反正是不均匀,看到网上的也有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看的啊?怎么解决的啊?求指教

网友A:
程序问题……

网友:
欢迎投入 DS3231  DS3232的怀抱
骚年,丢掉这个1302吧,那个精度,小朋友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

你有没有好的经典的程序啊?

网友B:
你多长时间读取一次显示出来呢?你的显示速度是否跟的上呢?你说的这个时快时慢不是芯片的问题,你先把自己的程序想清楚,多长时间间隔读一次?你可以想一下半秒一次是什么效果?如何处理显示,是读出来就操作液晶,还是比较一下和上次是否相同再操作液晶。如果你的程序如下
while(1)
{
    read_time();
    display_time();
}

就不要指望显示均匀了,虽说DS1302精度有限,但也不至于差的让你看出秒走的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多长时间读取一次显示出来呢?你的显示速度是否跟的上呢?你说的这个时快时慢不是芯片的问题,你先把自己 ...

恩恩,可能是这个问题,蛮有道理的。读取时间不一致。谢谢大侠

网友:
显示不均匀是程序问题,自己找原因
至于时钟长时间运行的偏差,这个没啥好办法,国内的配件基本不靠谱,晶振误差大, 1302到处是国产的片子不可信,电路板的布线与干扰等等,如果对时间要求高,还是用晶振集成在IC中的比较靠谱

网友:
DS1302晶振误差可以试试程序校准。单片机的12M晶振还是蛮准的。

网友:
对这一问题我是喜欢这种解决办法:上电时对一下时间,然后CPU用自己的定时器运行,每到0点对一下时间。因为无论如何,操作RAM总比读SPI总路线快。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