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七电:很山寨,弹簧片质量垃圾,上下盖塑料不同色..

楼主(2013-05-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一看这种数码管的,就可以直接无视了.
电池类产品上数码管......
上个段码液晶会死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种数码管的,就可以直接无视了.
电池类产品上数码管......
上个段码液晶会死阿 ...

液晶要开模啊.成本不允许.

网友:
板子烧坏了没?

网友:
弹簧一般是负极,怎么会装反?

网友:
这种电源 最怕电池装反,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几节电池,要是自由一节装反了

网友:
还好烧坏了………… 不然会浪费掉更多的时间,还不保证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现在觉得Coolook真的算是移动电源中的中高档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有好办法解决。

最省事的是加入保险丝(贴片),比如电池的放电电流限死在3A, 超过就烧掉保险。 ...

这次我们论坛设计的 会不会 针对每个电池 有一个保护电路?

网友:
无语语语

网友:
一看外观就PASS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电池自己组成放电回路。。。。

会烫到手指头。。。有烤肉的香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认为要并联。并联的电池没法设计保护。

并联也可以的吧,类似于手机电池并联,先做保护,再并联,这样的话,安装就是从电极弹簧引线,再并联。

网友:
这个山寨的也还算可以了

网友:
之前有个coolook,很好用。
最近想买个能输出12V的,于是又买了个七电的,早看到这帖子就不买了,东西还没收到呢。

网友:
真是垃圾产品

网友:
哪个不开眼的推荐的?

网友:
看来需要在设计上花功夫防止电池装反啊,以前我们公司有款产品客户使用的时候老是把电池安装反,烧坏激光器,后来在改了下外形设计再也没有了,

网友D:
防止电池装反是可以解决的 成本问题

网友:
Coolook 移动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防止电池装反是可以解决的 成本问题

前辈说的是自动极性转换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认为要并联。并联的电池没法设计保护。

是否可以把两边的弹簧片换成PCB,然后每节电池出来都加装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就是不知道成本和厚度问题是否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说的是自动极性转换电路?

只要保证电池装反时能开起保护,不要损坏电池和电路板就行…………

自动极性的话……每节电池一个整流桥??成本和效率都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成本也不高,几元就行。问题是没有适合的外壳。

老大,现在市场混乱,大家都以价格为导向的,移动电源电路板都卖到20元一片,质量也不见得多差,前几天我传了几个一颗芯片解决移动电源方案的芯片资料,相信用这个会更加的低成本,到最后估计移动电源的核心价值就是电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否可以把两边的弹簧片换成PCB,然后每节电池出来都加装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就是不知道成本和厚度问题是 ...

你直接用带保护板的18650不就行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七电"应该是个山寨品牌,  正品应该是叫"柒电",  如有不对, 敬请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大,现在市场混乱,大家都以价格为导向的,移动电源电路板都卖到20元一片,质量也不见得多差,前几天我 ...

换我 别人买20 我就卖40或者60
做便宜垃圾那还不容易,要做好就难了
喜欢便宜垃圾的自己绕道就可以了

网友:
最大的问题还是模具 塑料模具 板金冲压件模具。。。。

网友:
莫老大可以做成电池片正端4路独立的 (用1片PCB好了,PCB上焊接铜接触片,别用1片金属条),再放8只PMOSFET做反接保护

网友:
直接找卖家退货好了,下图前两个弹簧明显的有高温烧过的痕迹。
明显俩电池一正一反,大电流带来高温使弹簧变形。

下图是coolook类似情况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柒电。方便输入就七电了。

"柒电"外壳背面写了厂家是石家庄某公司, “七电” 外壳上貌似没写厂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保护板的接反会出现什么情况?

分情况吧。
1、只有一节,接反,没有反接保护的移动电源还是会烧掉。

2、多节,假设其中A电池接反。大电流使A的保护板动作,A电池停止输出。不过还是会有一瞬间的大电流……

网友G:
怀疑买错了
我记得手电论坛有个挺流行的柒电,好像是论坛的人设计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062921497,6节电池
LZ买的是七点,严重怀疑是山寨柒电的。不过柒电跟七电到底是同一家还是哪个山寨另外一个抑或其他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柒电我也没用过,不置评论- -老大可以试着买个柒电的看看,反正不缺钱这个6节电池的充电电流肯定比4节的大,应该有参考价值
另外感觉防反装这个问题确实有必要考虑一下,不是有一种可以集成在电池上12865电池的保护板么,一般是接在手电用的电池上防止过放的,不知道能不能集成到电池盒里面。另外就是保险丝什么的-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怀疑买错了
我记得手电论坛有个挺流行的柒电,好像是论坛的人设计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 ...

就是一个牌子,自己山寨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一个牌子,自己山寨自己

去论坛翻了一下,好像确实是同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要开模啊.成本不允许.

段式液晶开个模才1,2000块钱。

网友:
8字LED,看着就像耗电大户。

网友:
最TMD的讨厌这种露在外面的数码管,我一直认为数码管露在外面的都是低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我 别人买20 我就卖40或者60
做便宜垃圾那还不容易,要做好就难了
喜欢便宜垃圾的自己绕道就可以了  ...

不是越贵性能越好,也不是越便宜性能越垃圾。
而是随着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人家把mcu + DCDC + 充电 + 锂电保护 集成到一个芯片里,而且价格只有4到5元,市面上已经有这类IC,
然后再是外围的功率mos(也可以集成),电容电感,led电量指示灯等等。这样下来肯定比原来的方案廉价多了,而且在芯片设计合理的前提下性能不会损失多少。
所以移动电源板子卖的贵那是初期的事情,到后面必然PK不过方案解决芯片。到时候你想卖贵也不行了。

网友:
串个大电流肖特基。

网友:
上保护板的18650比较好容易控制反接,深圳那里加工保护板,精工的芯片,1K的量,才不到2元,透明热缩管,工艺不错

就是带保护板后,不是18650了,是19690尺寸了,长了一点点~约4mm

这里比较详细解剖图: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60955680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f&id=7919513119

吐槽下,米勒做的充电器,挺喜欢,但就是不支持到保护板的18650,纠结死~

国产电池:力神,比克,德朗能,金刚,只要能拿到A品电芯,还是可以用的,价格都是10元以下,充放次数循环寿命,容量保持都不错

有些笔记本电池,都改用国产的电芯了,据说三洋以前让天津力神代工过电芯~现在三洋被松下收购了

三洋2600mah,带保护板约24元

松下3100或3400  得37-45元

三星2600mah,价格19

国产德朗能2200mah带保护板,约13元

网友:
多传些图看看,我现在手电筒都用带保护板的,移动电源还未用,可能装不下~

手电筒带保护板的电池,用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芯可以自己加保护板吗?

保护板的性能和指标能列出来吗?

回老大,我的电池就是自己加的保护板,放在coolook里边刚刚好。
那个东西淘宝上应该有好多。性能不知道怎么测,可能跟手机电池保护板差不多吧。

网友:
随便搜了个淘宝,参数只有这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芯可以自己加保护板吗?

保护板的性能和指标能列出来吗?

只要是18650都能加保护板,原来的外皮也不需要去掉

深圳或东莞有很多做电池的,这个保护板很简单,但需要镍片和电焊机~成本估计1元以内,

找厂家1K起的量就能做,彩色的外皮,透明的外皮都可以~2-3元/每个

软包的锂电池都可以加保护板,这个更没问题~自己也能DIY

主要是加了保护板长度变长了,有69mm多,不知道骷髅能装下不~

参数都是商家给我,如下

保 护 板 配置: 原装进口日本SEIKO(精工)IC  双MOS保护 ;
持续放电电流:4.5A持续放电;
最大放电电流:2C;
过充保护电压:4.25V
过放保护电压:2.75V;
选              配: 透明PVC (可选择其它颜色PVC)
                可选择平头 和尖头
采用高级点焊机器焊接,镍带保护板焊接更牢固,不脱落

保护了就断开输出,断路状态,需要用充电器充电,就是给正负极加电,激活一下就行了~

网友:
数码管  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贵吧。上次白沙的段式液晶开模不到1000。

恩,表达不清楚,就是1000~2000块。

网友:
电池弹片跟外壳的固定方式有天生缺陷    用这个外壳要改进弹片主体和外壳的固定结构    弹片在拆装电池时容易活动   容易损坏

外壳底部有明显缩水

microUSB  补焊那个挺重要   否则前插后贴的 microUSB 也很难过3000次插拔   全贴的就更惨了

网友:
阿莫老大 这个东西说自己带库仑计 没看到电量检测芯片啊  是不是 2个mos管下面那个8脚的

网友E:
黑圈中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传说中的库仑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圈中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传说中的库仑计吗?

很明显,不是。
是升压IC,外加MOS管。
型号FP5139。

网友(2013-06-09):
这个电源很奇葩...

网友:
站长,我想参加移动电源的项目。还是有能力,PCB板画过,也能写程序。能否给我优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