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128 adc求指教

楼主(2013-05-08):
  学习adc谁有个简单点的程序给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找吧,谷歌搜都是一大堆。

网友A:
采样率 、采样通道有要求么

没得话直接配置好

ADMUX  ACSR  ADCSR 就行了

如果你用ICC  自动生成代码应该也凑合用

最后注意格式转换
Vin=(参考电压/256)*ADC(左对齐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 、采样通道有要求么

没得话直接配置好

谢谢啦
没有要求啦先了解一下在深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