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不办联通的卡,但可以用WCDMA的网络呢?

楼主(2013-05-08):
RT,
注意,不是找免费用网络的方法

原因只是常用移动的号码,但是TD的差不多都是定制机,选择很少,双卡双待的选择也比较少
手上的机器是WCDMA的,移动的卡,只能用GPRS和EDGE,速度慢如蜗牛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用上WCDMA呢?
1.不能换手机号码
2.不能换手机(当然更不能另买一个手机当路由器)

网友:
你用移动的卡想上联通的WCDMA,发梦对吧

网友A:
工信部那个携号转网,符合你的要求

不过就是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信部那个携号转网,符合你的要求

不过就是办不了

是的,我都等了好久,从不出来。

网友B:
你用WCDMA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用3G网络无线上网的话,去买个3G路由器和资费卡就成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757484588

iphone4的苹果皮,三卡三待都可以。

网友:
搞个WCDMA双卡双待,淘宝上买张大流量的联通3G卡专门上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WCDMA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用3G网络无线上网的话,去买个3G路由器和资费卡就成了。 ...

相比而言你说的最靠谱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软件模拟一个联通的卡出来,在不支持双卡的机器上实现多卡多待
或者直接注册一个什么帐号,免卡登陆
携号转网也是
这些都是办法,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现阶段行得通的
技术上来说,都是行得通的

网友:
原来我也是这样,后来无法忍受移动的速度,又买了一个10块月费WCDMA卡,现在两个手机9220和E63,优点是手机好找,缺点是体积过大。

网友C:
我觉得技术上也是行不通的,你的卡要在联通的数据库注册的,卡一般有个叫做CCID的号,这个号在联通的数据库里边与手机号相对应,你从哪里弄这个CCID的号?或者就算你有了,卡上还有一系列的加密算法,而这些都是不公开的,你怎么来处理?

网友:
下面的这个东西适合你
http://tech.sina.com.cn/mobile/n/2010-05-09/13034161704.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技术上也是行不通的,你的卡要在联通的数据库注册的,卡一般有个叫做CCID的号,这个号在联通的数据库 ...

不用理会加密算法啊,你买张卡,然后复制出来,用软件模拟,完全不用理会怎么加密怎么解密,只是虚拟出来一个SIM卡,当要读写SIM卡的时候,就指向你虚拟的卡
SIM卡本身越来越小,有免卡的趋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理会加密算法啊,你买张卡,然后复制出来,用软件模拟,完全不用理会怎么加密怎么解密,只是虚拟出来一个S ...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你想免卡,但是卡还是要在联通公司注册的,只不过你是想用软件卡代替现在的SIM卡,是这个意思吧?
SIM卡越来越小的确是趋势,不过免卡我还是认为不可能,究其因 是因为SIM卡中有一个所谓的Ki数据,这个有个加密算法大概叫做comp128 V2的,好像是这个。
这个算法有个V1版,不过后来被泄露了,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V2版的,到目前为止,除了运营商,还没有别的人得到过这个算法。算法有卡自杀功能,你试了
一定次数卡自动Over,我记得是2^16次。
如果你用软件卡的话,那就意味着攻击的人有无限次可能来攻击算法了,我想运营商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你想免卡,但是卡还是要在联通公司注册的,只不过你是想用软件卡代替现在的 ...

无论什么方式,都阻止不了别人复制SIM卡
自毁有什么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你想免卡,但是卡还是要在联通公司注册的,只不过你是想用软件卡代替现在的 ...

技术上防护到位,3G卡确实没法破解和复制,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还有社会工程,搞定运营商部分员工把数据copy出来就行了,电信的CDMA国外都是烧号的,没有卡,在国内都是搞定电信内部的人员(找关系或花钱),就能拿到密钥,问题就解决了。
只是这300-500块钱,你是不是愿意出呢?
另外,联通的WCDMA手机倒是基本没有烧号的,所以搞定联通关系不光要硬,而且花的钱更多还不一定能搞到,你确定要搞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论什么方式,都阻止不了别人复制SIM卡
自毁有什么用呢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确切的消息把V2算法破解掉了,如果没有破解掉那就复制不了SIM卡
自毁就在于你每次攻击一张卡都属于白干活,攻击下一张卡并不能利用你攻击上一次卡的已经积累的资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技术上防护到位,3G卡确实没法破解和复制,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还有社会工程,搞定运营商部分员工把数 ...

嗯~~~如果确实要讲社会工程学的话,你说的很有道理,的确是没有办法防的,我只是在跟楼主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PS:是楼主有复制SIM卡的想法,我没有^-^

网友:
和 LZ 一样    移动的卡 用在WCDMA的手机上。 悲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理会加密算法啊,你买张卡,然后复制出来,用软件模拟,完全不用理会怎么加密怎么解密,只是虚拟出来一个S ...

手机本来是没有卡的,后来搞出来的卡用来携带号码,而国外很多CDMA的手机一直在烧号,也就是没有卡,国内电信不适应硬逼着厂商搞个sim卡装到手机上……
免卡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大家需要用卡来“移动”号码,至于是不是未来的趋势,这个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确切的消息把V2算法破解掉了,如果没有破解掉那就复制不了SIM卡
自毁就在于你每次攻击 ...

我仍然没有明白,为什么要去攻击SIM卡
难道卡里面自身是有运算功能的?

刚刚去扫了一下盲,终于明白,复制一张SIM卡不简单了!

网友:
SIM卡 都是cpu卡

网友:
我还以为你恨联通的服务又想用3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如果确实要讲社会工程学的话,你说的很有道理,的确是没有办法防的,我只是在跟楼主讨论技术上的可 ...

+1
N年前的手机卡确实很容易就ghost一个, 但是现在的手机sim卡,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