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和普通锂电池充电方式一样吗?

楼主(2013-05-08):
可以不用专用芯片,用单片机控制充电吗?

网友A:
单片机PWM控制充电,如果能滤去所有纹波,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PWM控制充电,如果能滤去所有纹波,是可以的。

聚合物锂电池是锂电池的一种,在封装等方式上不一样。

明白了,研究滤波去。

网友:
据说有的聚合物电池能5C恒流充电,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不要控制电压,会不会烧了炸了

网友B:
两种电池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电解液和封装形式不同,聚合物电池能量密度要比普通锂电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种电池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电解液和封装形式不同,聚合物电池能量密度要比普通锂电高 ...

按商家的说法是比那种18650铁锂安全。但同样需要保护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商家的说法是比那种18650铁锂安全。但同样需要保护电路。

恩,保护电路是必须的,聚合物的安全性高主要是因为他的封装形式,电池出问题后内部压力升高,pouch会被胀开,最多是着火;一般普通合格的锂电外壳是铝通过vent减压,有爆炸的风险,小厂家的锂电就很危险了;安全性比较难控制的就是圆柱形电池,主要和他的生产工艺有关。

网友:
那种扁的没有很硬的外壳的电池是不是比较安全?至少不会爆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保护电路是必须的,聚合物的安全性高主要是因为他的封装形式,电池出问题后内部压力升高,pouch会被 ...

保护电路具体指什么电路?充电时保护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电路具体指什么电路?充电时保护码?

指电池自带的,有防止过冲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