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30仿真器估计被我搞残了,求救啊

楼主(2013-05-08):
我用的IAR 5.5 结果仿真器一插上 就升级了,什么CDC吧,现在仿真器只有电源灯一直亮着,红色的模式灯一直熄灭。用了各种办法,虚拟机装XP 驱动降级根本不好使,现在就是设备管理器里的大大的感叹号啊。是不是里面1612的程序挂掉了。我也看了用的是24LC128,应该不是山寨 的 怎么这么容易就挂了呢

楼主:
有没有把机壳打开将某处两管脚短接一下 就自动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 如果没有就当我YY了 哎 。。。 搞了一天了 眼睛都酸死了

网友A:
目前没见过,不过你可以重新烧一下  24LC128  和 1612的固件,或者是论坛里有降级程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见过,不过你可以重新烧一下  24LC128  和 1612的固件,或者是论坛里有降级程序试试看

可以弱弱地问一句:怎么烧固件吗?我的意思是:这些芯片都已经焊上去了,注意到仿真器的电路板上是预留了接口的,是通过这些接口下载吗?用BSL还是再拿另一个仿真器来给他重新烧写呢 还请明示啊 谢谢

网友A:
BSL也可以,不过你得找到24LC128的烧写文件,通过BSL烧写进去,运行成功后,24LC128就成功烧写了,之后烧写1612的程序,应该就能修复了。

仿真器的话,你通过IAR把烧写24LC128的程序下载进去,运行一下就把24LC128搞定了,之后通过 Elprotronic - Flash Programmers 再下载1612的程序就OK了。

论坛里有如何做这个开发器的,你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L也可以,不过你得找到24LC128的烧写文件,通过BSL烧写进去,运行成功后,24LC128就成功烧写了,之后烧写 ...

嗯 谢谢 我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