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汽车电子IeBus协议,及程序

楼主(2013-05-08):
现在研究IEBUS协议,谁有相关的资料?这个不明白怎么写啊

IEBUS命令数据和Driver层的IEBUS总线设备通信协议程序
IEBUS命令数据格式
IEBUS总线设备通信协议的工作原理

谁可以在PUDN下载?
http://www.pudn.com/downloads242 ... /detail1130359.html

楼主:
这个没人接触过?

网友A:
汇编的,看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的,看死人了

汇编的?那算了

网友B:
IEBUS实现低层驱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用新唐79E834和STM32都实现过,79E834速度太慢,时序上无法做到很精确,STM32以其强大的定时器功能,可以做到精确的时序。

此协议只用于日本车,丰田用得最多,丰田每一台车的音响主机都使用IEBUS总线,本田车的多碟机接口也用这个协议,低层驱动相同,但应用层不一样。日产老天籟高配原车带导航的机的导航部分协议也用这个。

不过楼主20莫元想得到行业机密,可没那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EBUS实现低层驱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用新唐79E834和STM32都实现过,79E834速度太慢,时序上无法做到很精 ...

我只要具体的协议呀,如果你要是能提供的话多少莫元?只要我有就好说....

网友C:
我以为汽车使用 CAN, 或LIN协议, 还有其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汽车使用 CAN, 或LIN协议, 还有其他的啊

多着你,UART,SPI,还有其他的...求IEBUS协议啊

网友D:
楼主想做什么产品  IEBUS协议百度也可以出来几个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做什么产品  IEBUS协议百度也可以出来几个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产品不想做,只是自己不会,现在用的IEBUS是别人写好的,底层...接触不到,所以自己想学习,现在天天放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要具体的协议呀,如果你要是能提供的话多少莫元?只要我有就好说.... ...

不知你想要的具体的协议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指主机发出一个数据,从机需要回复一个什么数据,类似这样的通讯协议吗?这个是没有的,都是自己去破解。如果想知道怎样实现底层通讯,确切的说就是示波器看到一组形,想通过这组波形来知道是什么数据,这个网上可以搜到的。我可以提供一个简单的格式给你看看,看了这个就应该完全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着你,UART,SPI,还有其他的...求IEBUS协议啊

现在好车都用MOST光纤,这个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想要的具体的协议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指主机发出一个数据,从机需要回复一个什么数据,类似这样的通 ...

不是的,发送什么,应答什么的这个我都知道....我说的具体协议指的是怎么通讯的。

比如说,位的格式,起始位是多少,怎么确定波特率,我现在用的一个模块好像都可以收到数据,里面是不是不用涉及到波特率的设置?模式1、模式2、模式3那些是自己检测的?
看资料还有个什么位同步?这个是怎么弄的,

他一个数据过来是怎么收的?是要自己做定时器去检测电平还是可以直接用UART或者SPI之类的去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发送什么,应答什么的这个我都知道....我说的具体协议指的是怎么通讯的。

比如说,位的格式,起 ...

这个啊,我上面的图文不是很详细了吗?我再说明一下,始位是170uS低电平,之后是20uS均衡高电平。之后为一位广播位,之后为本ID地址12位,之后奇偶位一位,其他不多说了,其采用PWM格式做为位定义,像遥控码一样,20uS低电平+20uS高电平表示1,33us低电平+7uS高电平表示0。你拿个数字示波器,慢慢琢磨吧。手机打字吃力,不多说了。

网友E:
已下载,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下载,请查收。

谢谢,尽管是汇编的,还是可以看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车都用MOST光纤,这个真不懂。

光纤到时候也自己弄下,先把这个搞定

网友:
CAN ,LIN SPI,IEBUS,UART ,
车上的协议我们都用过,CAMRY就是用的IEBUS
有时间可以联系Q,154069528,l

网友(2013-07-31):
mark 汽车电子IeBus协议,及程序

网友(2014-04-27):
这个问题好难

网友(2014-10-30):
我想问一下,该总线下位时序中的同步域是不是8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啊,我上面的图文不是很详细了吗?我再说明一下,始位是170uS低电平,之后是20uS均衡高电平。之后为一 ...

你好  最近接触到IEBUS协议 想问一下 是先传高位还是低位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B:
这个啊,我上面的图文不是很详细了吗?我再说明一下,始位是170uS低电平,之后是20uS均衡高电平。之后为一 ...

反了吧,起始位是170us高电平,20us低电平吧

网友(2018-01-31):
刚接触到一个项目,雷克萨斯也有用到IE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