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IDEA:一个短信监控通过无线连接N个传感器

楼主(2013-05-08):
短信监控自己带传感器,同时带有无线连接功能,可以接入其它传感器(带无线);

分布在仓库不同位置的传感器(温湿度,烟雾,220V检测)通过无线连接短信监控。

这样不仅布线方便,而且可以方便扩展,可以接入更多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就做的是这玩意,不过是走gprs的,连接到服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就做的是这玩意,不过是走gprs的,连接到服务器上。。。

GPRS基本无距离限制,但是每个GPRS都需要一张SIM卡,费用高
N个近距离无线连到一个GPRS上,有距离限制,但是只需一张SIM卡,费用低

网友B:
最好短信与GPRS同时存在,信号不好的时候,短信,信号好能上线,GP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短信与GPRS同时存在,信号不好的时候,短信,信号好能上线,GPRS!

一个公司,多台布点,可以上GPRS。对于自家用,建个服务器都费事。

不过软件上可以做上GPRS部分,有条件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