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的调试问题啊啊啊啊啊

楼主(2013-05-08):
近来在调试两级连接的AD603,开始调不出来,后来看了论坛上很多大神们的电路,按着电路连接再调,也不行啊、、、、、、、、、、、问题是即使我没有输入,示波器也会有个乱七八糟的输出,频率很大,不过哦根本就不是规则的波形,有点像 正弦波!!!电路图就是论坛上面的那些,有耦合电容,有电压跟随器,不过我是在面包板上插的,会不会是面包板上插的原因啊啊啊 啊啊啊,,,,,有没有人出现过相同的问题呢

网友:
你是做梦的时候发的这帖吗?

网友:
还不改标题?

网友:
这样的标题会被阿莫fuck的

网友:
地没接好

网友:
用VCA810,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A(2013-08-17):
级联我调好了。

网友:
表示前一段时间用过,放大的貌似不明显

网友(2015-05-01):
引用 网友A:
级联我调好了。

您好,在贴子上看到您一条关于AD603的回贴,您有AD603实际可用的电路吗?我做一个作品需要用到这芯片。调不出来。邮箱1609099954@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603的自激震荡太严重了,当年被这个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