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2E直接升级DS1152E,其实很方便

楼主(2013-05-08):
原文在http://www.eevblog.com/forum/blo ... he-dummy-guide/1200

现在已经有修改的固件出来了,把固件拷贝到u盘,插到机器上直接升级,再也不需要那些繁琐的步骤。
为方便下载转一下修改的固件,是4.00.00的
升级后做一下自校。
至于原文提到触发延迟了1.4nS,有人发现原固件也有的该问题。结果就是显示的波形与触发电平的交点不在中心,而是稍稍右移。丝毫不影响使用。

这个固件和官方固件相比之差一个字节,可放心使用。
升级前检查文件的校验
CRC32: E62BB61B
MD5: 01d2d46d6c565c492b6f49725404f18b

网友:
楼主自己试过吗?给几张图片看看,过瘾1下

楼主:
昨天晚上试的,可行。机器是去年过客那里买的,HW58
回家上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试的,可行。机器是去年过客那里买的,HW58
回家上照片。

上图

升级前

升级后,仍然显示DS1052E,DS1ED..

X轴已经可以设置2ns,测试的是STM32的72Mhz时钟输出,3.3V没有衰减

这个就是1.4ns的触发延迟

网友:
这个延时看着别扭啊

网友A:
1.4ns的触发延迟,  是示波器本身硬件的原因造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ns的触发延迟,  是示波器本身硬件的原因造成的吗?

不是硬件原因。
这个值是可以设置的,本来没有2ns档的时候基本看不出。但是升级到100MHz以后就看出来了。
4.0.0的固件似乎有一个bug, DELAYTRIGGER设置后没有保存在NVRAM中。

期待用原始方法升级到1152E或者拥有1152E的同学验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硬件原因。
这个值是可以设置的,本来没有2ns档的时候基本看不出。但是升级到100MHz以后就看出来了。 ...

我是用原始方法升级的,不知1.4ns延时如何测试?需要哪种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原始方法升级的,不知1.4ns延时如何测试?需要哪种信号源?

你的是4.00.00吗?
测一个高频信号,X方向调到2ns/div,看触发电平橙色线和信号波形的交点,应该在x=0的位置。在我修改的机器上这个点在大约1.4ns的位置。

我没有信号源,就测了STM32的72MHz时钟输出。用一个比较干净的方波也可以。注意DS1052E原配的探头在X1档的带宽只有7MHz,要调到10MHz测试才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是4.00.00吗?
测一个高频信号,X方向调到2ns/div,看触发电平橙色线和信号波形的交点,应该在x=0的 ...

是4.00.00的;主板100M正弦波也应该行的吧?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4.00.00的;主板100M正弦波也应该行的吧?晚上回去试试

应该行,敬候佳音

网友:
以前模拟示波器根本不知道触发点在哪里还不是用了几十年了,根本不影响使用.

但是bug是bug

网友C:
请问楼主, 把1052变成1152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把1052变成1152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尚未发现副作用

网友B:
这是测试的主板100M正弦波形。。。。

网友:
楼上,看到了 1.4ns的延时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修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测试的主板100M正弦波形。。。。

要把触发显示出来才知道

网友D:
请问 150MHZ  与 100MHZ 有何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150MHZ  与 100MHZ 有何差异?

如果你的信号是100MHz 1Vp-p, 在100MHz示波器上会有3db衰减,测到是0.7Vp-p。150MHz上就是原始幅度。

网友E(2013-06-14):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试的,可行。机器是去年过客那里买的,HW58
回家上照片。

今天有个老朋友找我要这个,顶起来自己下载吧

U盘最好用4G以下的,升级前最好把U盘重新格式化并测试读写正常,注意细心,注意安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有个老朋友找我要这个,顶起来自己下载吧

U盘最好用4G以下的,升级前最好把U盘重新格式化并测试读写 ...

现在市面上新的1052E也可以直接升级吗?

网友:
刚收了一个1052E,去年年底的产品,不知能否升级到150M的型号

网友G:
DS1052E要出手,谁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086770014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市面上新的1052E也可以直接升级吗?

新的好像不行了

网友H:
我试了一下!我的版本是00.02.02 SP2      我插入U盘没有提示升级

网友(2013-07-16):
引用 网友G:
DS1052E要出手,谁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AnUg8r&id=19086770014

正在选购示波器,预算有限。要是900能出就秒了

网友:
puyuan的芯片有没有呗打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一下!我的版本是00.02.02 SP2      我插入U盘没有提示升级

u盘要fat32格式

网友:
就是FAT32格式,去年有一次刷坏了厂家拿去修!可能厂家在固件里做了手脚吧?就这样去了200多块!

网友:
楼上的大侠们还在否?  最近一直在看普源的示波器,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帖子,发现官网上已经没有DS1152E这个型号,  但是还有DS1052E, 现在卖的是否跟以前的DS1052E有区别?  可否直接采用该固件升级成150MHZ的?  或者是否有更适合的固件去升级? 普源一般多久对示波器固件的进行一次升级? 单纯地升级固件时是否收费?   拜托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话说 这频率都波形不好 再升高 会好吗?

网友F(2013-08-18):
引用 楼主:
上图

升级前

楼主,请问你这个看型号是怎么调出来的

还有你的是5NS的时候,扫描线怎么这么清晰,我一调成5NS,扫描线就是乱波。

还有我看你给的原文连接,写的是升级到1102E,不是1152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你这个看型号是怎么调出来的

还有你的是5NS的时候,扫描线怎么这么清晰,我一调成5NS,扫描 ...

写错了,是1102E
你5ns的时候什么情况?贴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是1102E
你5ns的时候什么情况?贴个图看看?

好的,今天上晚班,明天拍照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是1102E
你5ns的时候什么情况?贴个图看看?

图来了。。。
还有我把升级文件拷到U盘,插上去,不提示升级,我的固件版本是0.3.1的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原来要弄成FAT16的才能识别。。。

网友:
弄清楚了,自较正一次就好了。。。可能之前较正的时候头子接触到东西了。

同时感谢楼主,用这个方法升级真的太方便了,现在时基可以调到2NS了。。。哈哈

楼主:
校正时候要把探头拔掉

网友:
mark,刚刚买了个DS1052E,准备测试完后升级试试(*^__^*) 嘻嘻……

网友I:
我也刚买了个,也想升级试试,不过不知道具体步骤,楼主有空的话可以说下具体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刚买了个,也想升级试试,不过不知道具体步骤,楼主有空的话可以说下具体步骤 ...

暂时机器不在手上,大概凭印象写
1. 将DS1052E从盒子里取出
2. 开电后,按"Utility"键,然后往下3次,找到"System Info", 按下去后屏幕会显示当前信息。(看我上面的截图)。如果Software Version大于等于00.04.00.00.01,那你需要降级了,请参考其他帖子。
3. 按“CH1”两次,"CH2"两次,“math"一次,HardVersion会显示出来。我只试过58的,其他版本行不行我不保证,即使你的机器是这个版本但是升级失败我也不担保。
4. 按"RUN/STOP"推出版本显示。
5.找一U盘,格式化成FAT,把我的附件解压放在根目录。
6.把U盘插到面板上的USB槽,机器会提示要不要升级,这时选择升级。
7.升级后重启,做一遍自校准

楼主:
Gizmo发布00.04.01.00.02更新,http://www.eevblog.com/forum/blo ... sg275388/#msg275388
MD5: b3be022a8890c7448ed68a189c1071b1
还没试,传上来先。
下载完同学检查一下MD5以策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机器不在手上,大概凭印象写
1. 将DS1052E从盒子里取出
2. 开电后,按"Utility"键,然后往下3次,找 ...

刷机成功的朋友请把示波器机身上原序列号的前5位发出来以便大家参考
同为DS1052E,序列号命名有不同

有DS1ED开头的,这是以前数量最多的,目前看 肯定可以刷机

有DS1EN开头的,曾经用于国内销售版本,未知

有DS1ET开头的,也就是最近2013年新机器的序列号开头,机身自带V4.0或以后版本固件,是否可刷机未知,需要大家证实。
注意是原序列号,可以看机器背板的标示信息。

网友(2014-02-22):
DS1EN 开头的序列号,原始 02.06 版本的机器,升级 00.04.01.00.02 成功

网友:
好果子啊

网友:
手头有一台DS1052D的能不能刷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今天有个老朋友找我要这个,顶起来自己下载吧

U盘最好用4G以下的,升级前最好把U盘重新格式化并测试读写 ...

有没有DS1052D的升级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DS1052D的升级固件

这个D带逻分,很少有人研究,我也不了解是否可以。
最近都关注DS1074Z和DS202A的破解了

网友(2018-11-07):
我试了 可以用  ,这是升级到了多少M的带宽?

网友(2020-07-16):
楼主,在吗?
按照你给的固件,升价成功,
型号依然是1052,这是为啥?不是说示波器是根据型号来修改带宽的吗?
现在固件版本是4.0,可否用软件将型号修改为1102或者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