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背板总线 一般采用什么方式通信?什么协议?

楼主(2013-05-08):
是同步串行吗?一般什么协议?

网友A:
powerlink
ethercat
PCI
比较通用的就这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link
ethercat
PCI

开源实时通信技术Ethernet POWERLINK 是一项在标准以太网介质上
EtherCAT是开放的实时以太网络通讯协议,

那 背板其不是要装一个交换机芯片?

楼主(2013-07-02):
继续讨论!

网友(2014-01-19):
没那么复杂吧?也不需要很高速

网友:
马克一下再说

网友B:
有研究s7-200背板总线的吗?看到国内很多都做出来兼容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研究s7-200背板总线的吗?看到国内很多都做出来兼容的产品

没有呢, 您有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呢, 您有研究?

看到大连一家做得仿em223等兼容性扩展才卖100多 也想研究研究

网友C(2017-03-18):
引用 网友B:
看到大连一家做得仿em223等兼容性扩展才卖100多 也想研究研究

哪家公司 能否说下,哪里可以购买?

网友(2018-09-29):
引用 网友C:
哪家公司 能否说下,哪里可以购买?

这就借宿了?

网友D:
LVDS +422协议

网友C:
据我了解
台达得DVP 系列PLC 模块总线是基于SPI的
国内的有用I2C的
步科的PLC 好像用CAN
国外的beckhoff E-bus用LVDS

网友(2018-11-16):
某德巴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我了解
台达得DVP 系列PLC 模块总线是基于SPI的
国内的有用I2C的

LVDS,会做隔离的?
记忆中,我客户XinJe他们用的485收发器,来调制信号,因为LVDS贵蛮多。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D:
LVDS +422协议

说的422协议是什么,是自己定义的吗?
另外怎么识别个个模块

网友(2020-03-27):
如果能搞定这个,基本上我就能仿制欧姆龙CJ中型机了。强烈需求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曾经用过一批国内某品牌PLC,输入扩展用的是74HC165,输出扩展用的是74HC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