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做波形发生器出现问题

楼主(2013-05-08):
在做波形发生器是  产生的波形感觉噪声比较大  求大神指点  谢谢啦

网友A:
没有滤波,高频分量叠加到波形上,加个lpf就好了

网友B:
由频率控制字DATA(DATA 并非恰好整数)引入的累加误差将会极大影响输出频率
的精度于是我们采用由输出频率反推DATA 的方法。
DATA = [2m*f0/fc]
其中fo 为输出频率2m/fc 浮点数[2]

通过这种方式,我直接DA输出频率也很平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滤波,高频分量叠加到波形上,加个lpf就好了

果然大神   加了一个RC低通就好了  谢谢哈     试问一下  这个系数对波形有啥影响  我换了几个阻值的电阻  感觉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频率控制字DATA(DATA 并非恰好整数)引入的累加误差将会极大影响输出频率
的精度于是我们采用由输出频率 ...

嗷嗷  这样子呀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大神   加了一个RC低通就好了  谢谢哈     试问一下  这个系数对波形有啥影响  我换了几个阻值的电阻 ...

LPF影响平坦度,这个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LPF决定,具体的东西你可以自己查一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F影响平坦度,这个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LPF决定,具体的东西你可以自己查一下资料 ...

网友:
前段时间手头也在做一个FPGA产生三角波,观测结果大的毛刺,D/A用的是CA3338,梯形电阻结构,由于回路中电流是在不断变化的,可能导致数据不同步

网友C:
令外问一声你用DDS是怎么产生三角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令外问一声你用DDS是怎么产生三角波的?

既然是DDS……………… 正弦、方波、三角波、任意波~ 波涛汹涌…… 其实都没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DDS……………… 正弦、方波、三角波、任意波~ 波涛汹涌…… 其实都没啥区别 ...

调用的是IP核还是怎么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用的是IP核还是怎么地??

不需要啊…… 一个ROM/RAM存数据,一个相位累加器…………基本就搞定了

当然如果要做的功能丰富,运行稳定,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用的是IP核还是怎么地??

用ROM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ROM做的

恩啊,看XILINX IP核不能产生三角波的,也是用ROM做的

网友:
仿真一下dds就知道了

网友:
用黑金的板子和DA用三天做了个任意波的,NIOSII的软核控制底层的FPGA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