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线等,温湿度传感器SHT11露点小问题,谢谢

楼主(2013-05-08):
今天在弄温湿度传感器测温,这个露点的测量,中文资料手册没讲清楚。
它是干什么用的啊,测得的温湿度是要加上这个露点才是真实温度吗。
大家帮忙看看哈,谢谢了

网友(2013-09-17):
   露点就是 空气湿度达到饱和时的温度。

   可根据环境的温湿度的值得到,具体的算法忘记了  可百度之

网友:
露点好像没什么用吧,一般都不读。
只是在当前温湿度下,出现结露的温度,肯定低于当前温度。有个算法可以算。

网友:
先百度一下露点的概念吧,SHT最有价值的就是露点计算了。
用露点可以解决85%以上湿度测量不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