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的QTOUCH功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小弟刚接触Qtouch的功能应用,对这块进行一些资料的查询,其中有如下几点还望知道的高手解答下,多谢。
1:QTouch只能在AVR上应用吗?
2:市面上很多用PIC做的触控板,功能相同。与Qtouch有何区别?
3:ICCAVR是否支持这个Qtouch的库?
4:基于AVR的Qtouch是否有产品在应用?稳定性如何?忘用过的前辈给点意见。
5:Qtouch 5.0的库在官网下载说权限不够。这个是免费还是收费的?如果有能下载到5.0库的可否提供以下。多谢。
6:我想基于ATMEGA88PA的单片机做一款有两个滑块和两个按键的东西。方案是否可行?库在低功耗方面是否有所支持?
多谢!

网友:
1.是。
2.PIC是MicroChip的,QTouch是Atmel的。
3.理論上支持。編譯時加入庫即可。
4.有。常溫下很穩定。
5.3.0免費,之後是否收費不知道。
6.完全可行。實現低功耗可降低時鐘頻率。但ATmega不是低功耗產品,無法與MSP430比較。

楼主:
哈哈!多谢前辈。不知道您是否可以在ATMEL下载最新的库。可以帮忙试试。http://www.atmel.com/tools/QTOUCHLIBRARY.aspx 我想先搞清楚整个的开发流程。弄个库先编译下试试。

网友A:
http://www.atmel.com/System/BaseForm.aspx?target=tcm:26-41378
填寫正確郵箱,須臾查收郵件,便可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tmel.com/System/BaseForm.aspx?target=tcm:26-41378
填寫正確郵箱,須臾查收郵件,便可下載。 ...

昨天注册了就不行,提示没有下载权限。今天就可以了。呵呵,多谢。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5%AE%B9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4136&highlight=%E8%BD%BB%E6%9D%BE%2B%E7%94%B5% ...

多谢,你做过这块吗?他和QTOUCH对比稳定性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你做过这块吗?他和QTOUCH对比稳定性如何?

QTOUCH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TOUCH是什么原理?

这个我也不了解,我也刚开始接触这块。你给的网址哪个方式你测试过吗?实用性如何。我感觉QTouch应该是第二种方式的应用。只是他做成了可以直接使用的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了解,我也刚开始接触这块。你给的网址哪个方式你测试过吗?实用性如何。我感觉QTouch应该是第 ...

测试过,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采用的第二种方式吗?用的什么处理器?难道QTouch并不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的第二种方式吗?用的什么处理器?难道QTouch并不很...

第二种,STC的单片机

网友:
Qtouch是基于电荷转移技术的 我这里ATMEL的有关于Qtouch和Qmatrix的介绍的资料,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
是只支持avr的 atmel有出专门的芯片。也是基于电荷转移技术的。其他的半导体厂商也有类似的库。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不知道非QTOUCH的方式是否也有相应的库?

网友C:
话说qtouch的前身叫Quntar 也就是昆腾,那个时候是分为1个按键 4个按键 8个按键 16按键 24按键等不同芯片的。后来做成熟以后就被ateml收购掉了。他利用的是电荷转移技术,其实说老实话这个技术并不实用,就是比较花哨而已。 而且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点比较多,特别是对于周边金属的存在特别敏感。 想想那个时候我还负责Quntar中国总代理的FAE工作呢,还做了好多演示板。哎。。不堪回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qtouch的前身叫Quntar 也就是昆腾,那个时候是分为1个按键 4个按键 8个按键 16按键 24按键等不同芯片的 ...

哈哈,遇到行家了。现在用MCU实现的话,无非也就是这种方式。不同的厂家也都用了这种方式。现在触控感应比较成熟的方案是那种?专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