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VAVR编译出现问题,大家帮我排除一下故障

楼主(2013-05-08):
#include <mega16.h>

#define  xtal  12000000L ;
#define  baud   9600L;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xtal/(16*(unsigned long) baud)-1)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 (baud_setting)
unsigned char data ;
bit flag;

void Port_Init()
{
    DDRD = 0X02;
    PORTD = 0X03;
}

void USART_Init()
{

    //unsigned int temp;

    UCSRA = 0X00;
    UCSRB = (1<<TXEN)|(1<<RXEN)|(1<<RXCIE);
    UCSRC = (1<<URSEL)|(1<<UCSZ1)|(1<<UCSZ0);
    //temp = (xtal/baud/16)-1;
    UBRRH =  baud_h;
    UBRRL =  baud_l;
/********************
UCSRA=0x00;
UCSRB=0x98;
UCSRC=0x86;
UBRRH=0x00;
UBRRL=0x4D;
*********************/
}

void US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CSRA & (1<<UDRE)))  ;
    UDR = data;
    while(!(UCSRA&(1<<TXC)));
    UCSRA |= (1<<TXC)    ;

}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flag = 1;
    data = UDR;

}

void main()
{

    Port_Init();
    USART_Init();
    #asm("sei")

    while(1)
    {
         if(flag)
         {
            flag = 0;
            USART_Transmit(data);
         }
    }
}

网友A:
注释掉报错的两句还报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掉报错的两句还报错不?

注释掉就不报错了,直接写十六进制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释掉就不报错了,直接写十六进制就没问题

把你的宏定义中的unsigned char 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宏定义中的unsigned char 去掉试试

还是不行,我这格式是按照马潮老师书里面的格式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宏定义中的unsigned char 去掉试试

我找着问题了,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采用9600bps
#define XTAL 12000000            //系统时钟4MHz
宏定义BAUD和XTAL要大写就好了
非常感谢你帮助我解答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着问题了,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采用9600bps
#define XTAL 12000000            //系统时钟4MHz
宏定义BAUD和XTAL要大写就好了
非常感谢你帮助我解答问题

#define  xtal  12000000L ;
#define  baud   9600L;

把这两行的分号去掉,注意这里其实大小写并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xtal  12000000L ;
#define  baud   9600L;

哦,知道了,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