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N60MR的改部分端子MT可以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3-05-08):
先来一堆PLC

正面

三菱的PLC的后缀MR表示继电器输出。后缀MT表示晶体管输出,国产的PLC有R/T型混合输出。

端子i/o板

驱动继电器部分

其实我们使用MT也只是驱动步进电机或者PMW,另外的端子晶体管型反倒不方便。电流短路就死掉了
三菱的PLC端子Y0-Y3可以改成24v的电压输出,电源来自PLC的+24v,驱动的IC是TD820083

驱动ic

已经改好的端子

大多数步进电机驱动器是脉冲电流最大7ma的电流5v的电压输入

(24-5)/7=2.7k

为保险起见我们取3k,已经测试过完全可行
下面是图片欣赏

有70个plc福利放送
论坛网友优惠供应
盖子齐全的395一个
少小盖子和透明电阻板的350一个

网友:
這麼多哇~

网友A(2013-10-07):
这个明伟的logo,,呵呵,很像,,山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伟的logo,,呵呵,很像,,山寨的吧

正宗的,呵呵,假一罚十

网友:
人机界面是什么牌子的,我对人机比较感兴趣

网友(2014-03-30):
还有PLC卖吗?QQ410948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