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3.3输出3.6v------求破

楼主(2013-05-08):
这一批都是这样,而且还有纹波,我把in out都用了10uf电解电容滤波(以前都是这么用的),这是我买的芯片有问题 or 用法有问题?

网友A:
LZ……有些万用表在电量不足时,显示的值会偏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空载的时候么?接上别的东西就好了吧~~

网友C:
保持最小5mA的负载电流。

查一般1117的SPEC,基本是这个值。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有的LDO输出不会偏高,有的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持最小5mA的负载电流。

查一般1117的SPEC,基本是这个值。

嗯,这个确实要注意,不过我的AMS1117,输入7V+104贴片,输出挂107钽电,空载,输出没有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的时候么?接上别的东西就好了吧~~

嗯嗯,是这样的,接上东西测了下,3.2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些万用表在电量不足时,显示的值会偏大…………

亲,找到原因了,正如四、五楼所说是没接负载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找到原因了,正如四、五楼所说是没接负载引起的

搜噶~~但是还是推荐你换个地儿买芯片吧……我的1117空载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空载的时候,好像有些会有问题

网友D:
输出端除了加个107电容,再接个LED啊。这样输出电压就稳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除了加个107电容,再接个LED啊。这样输出电压就稳定了!

这个1117 的2pin和4pin是不是要接在一起..4脚是干什么用的.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117 的2pin和4pin是不是要接在一起..4脚是干什么用的.有用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4Pin是啥,但我知道1117最上面那个是接GN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