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用LCD显示电量的算法

楼主(2013-05-08):
刚开始接触移动电源,用LED指示比较简单,处理一下就不会出现指示灯乱跳的情况;
但是,现在使用LCD显示0~100%的电量,数值显示,很容易一下跳很多,测试的时候,一会很快上升,一会很快下降;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使用延时去显示电量,但是还是不是很理想;
请问大家,这方面的处理技巧和数据是怎么样的?而且在临界点不会出现不处理的情况,比如低电,充满;
欢迎大家,提供有益公益的技术支持~~

网友:
要计算电量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即至少一个完整的充放电过程,以计录电池的容量。
不是靠电压判断,而是以充放电的电流来计算的。
用MCU想计算的准确还是不容易的,能做到5%-10%的误差就不错了。

网友A:
电压判断容量肯定不太准。

可以考虑像陈老师说的那样,采用类似库伦计的方式显示电量,即用电池端的电流在时间上的积分,来确定当前电量。

当然,这样,肯定有一个第一次使用的学习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判断容量肯定不太准。

可以考虑像陈老师说的那样,采用类似库伦计的方式显示电量,即用电池端的电流在 ...

过奖了,怎敢称老师啊。

网友B:
陈老师,库仑计方式怎么算呢?先测充放电曲线图,再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陈老师,库仑计方式怎么算呢?先测充放电曲线图,再计算?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水桶灌水,一次空的加满,流进去多少,记下,满的放完,记下,这个做为电池的容量,以后充/放多少就能算到百分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水桶灌水,一次空的加满,流进去多少,记下,满的放完,记下,这个做为电池的容量,以 ...

奥,那你意思按时间来计算啊,且充放电都是线性的

网友:
计电量是准确的
但是电路设计和程序设计要下功夫

网友:
用现成的电量计芯片,TI max很多,不过你就做个移动电源,有必要那么精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