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合泰单片机的IDE最新版的仿真功能在那里找到?

楼主(2013-05-08):
合泰单片机的IDE最新版的仿真功能在那里找到?

因为是新手,原来么有用过,现在仿真器笔记紧缺,所以想仿真以下,看到网上有类似的教程,但是我没有找到。

因为是官网上下载的最新的,所以不知道是否去掉了。

求解答

网友A:
新版现在应该不支持软仿了,要硬仿!早期的版本可以软仿,不过像是不支持HT6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现在应该不支持软仿了,要硬仿!早期的版本可以软仿,不过像是不支持HT6X系列。 ...

刚好要用ht66f40,这下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好要用ht66f40,这下惨了

新版仿真像是500左右,去年公司产品打算用有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仿真像是500左右,去年公司产品打算用有问过

这么难用的单片机的仿真器竟然这么贵

网友(2013-08-23):
引用 楼主:
这么难用的单片机的仿真器竟然这么贵

有批量后你就不这么想了,哪怕是削减一毛钱BOM你都兴奋的要石

网友:
像66F40,程序也不会多大,不用仿真也可以
我用66F50,也是这样做,当一般单片机去处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