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PLC用的是什么三极管

楼主(2013-05-08):
最近要做一个控制250ma 24V的电磁阀电路,不知道驱动芯片选什么,以前都用继电器控制的,现在板子大小有限制,查了一下,ULN2803好像不能带那么大的电流,想到PLC有晶体管类型的,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能不能控制在250mA 24V的电磁阀。

网友A:
建议楼主用mosfet驱动。。。

网友B:
达林顿晶体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mosfet驱动。。。

IRF540吗???感觉个头有点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林顿晶体管就可以

C2655吗???这个说是最大电流2A,但是我看他的曲线,24V长期通电的话,最大电流只有0.03A

网友C:
电流电压不大,sot23封装的,很多参数也够了。保险点用sot89的
2SC2881  120V  800mA  sot89
2SC2873  50V    2A        sot89

网友:
plc上一般封装都是sot25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电压不大,sot23封装的,很多参数也够了。保险点用sot89的
2SC2881  120V  800mA  sot89
2SC2873  50V ...

2SC2873

这个曲线,好像跟C2655是一样的,好像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SC2873

这个曲线,好像跟C2655是一样的,好像用不了?

饱和工作的话,压降大概0.3多点,按你那个发的曲线,没有问题。
这两个三极管,我用在电路上,驱动200mA的24v电磁阀,没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C2655吗???这个说是最大电流2A,但是我看他的曲线,24V长期通电的话,最大电流只有0.03A ...

楼主没理解那个曲线的意思。
Vce断开的时候,电压会到24V,但电流没有。
导通的时候,像你驱动电磁阀,应该让三极管处在饱和状态,理论上Vce只有0.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理解那个曲线的意思。
Vce断开的时候,电压会到24V,但电流没有。
导通的时候,像你驱动电磁阀,应 ...

原来是这样哦,美女你的驱动电路是怎么样的?
我类似像这样驱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饱和工作的话,压降大概0.3多点,按你那个发的曲线,没有问题。
这两个三极管,我用在电路上,驱动200mA ...

重新画了一下电路图,继电器先当做电磁阀,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画了一下电路图,继电器先当做电磁阀,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这图应该没问题。led限流小了点。
另外哥纯爷们,头像随便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应该没问题。led限流小了点。
另外哥纯爷们,头像随便拉的

2K2和10K这两个没有问题?我凭经验乱写的。
LED限流电阻还还,一直用4K7,有时候电流要求小点的话,就用10K,不知道兄弟你用几K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K2和10K这两个没有问题?我凭经验乱写的。
LED限流电阻还还,一直用4K7,有时候电流要求小点的话,就用1 ...

2K2和10K 这个要看你继电器电流了 不过我知道用过的继电器也就几十个mA  三极管 也就可以用很小的 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2K2和10K这两个没有问题?我凭经验乱写的。
LED限流电阻还还,一直用4K7,有时候电流要求小点的话,就用1 ...

4k7也是没问题的。
我喜欢电流小点。

这种电路,你搭个,测试下三极管的状态比较好。我平时用的跟你的有点不一样。
控制电磁阀,频率不会高, 你测下三极管导通的压降,饱和状态了就好。看你取得值,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7也是没问题的。
我喜欢电流小点。

好的啊,我出差回去就搭个电路测试一下,谢谢你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2和10K 这个要看你继电器电流了 不过我知道用过的继电器也就几十个mA  三极管 也就可以用很小的 都没问 ...

我那个控制的不是继电器,实际是控制24V 250ma的电磁阀。我控制继电器的时候,随便uln2803或者8050就OK拉。

网友:
哦 没看清楚 250mA 可以用一个sot-23 mos 就可以搞定 mos好 低阻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OHM/RTR040N0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IRF540吗???感觉个头有点大哦!

IRF7478,sop8封装,小了吧!

网友:
FATEK 继电器型上 用的 是 TO252封装 的三极管,也挺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