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ODBUS RTU地址为何定义很多空地址

楼主(2013-05-08):
比如:一个MODBUS RTU协议的数采模块。8路信号输入,按理一个地址对应一路模拟信号,8个MODBUS地址就够了,需要读取其他信息不多。 而有的模块为什么要定义0-0xff(256个),甚至0xffff个地址。读这些地址返回都是无效值。 为什么要定义这么多空地址。 保留地址也没必要这么多呀。 编程也需要占空间吧?还是需要和某些设备兼容? 求指教!

网友:
为有方便以后扩展功能用,一般都会有保留的地址,单片机的寄存器一样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MODBUS本身就能支持那么大的寻址范围,用不到的地址可以返回空或者错误代码

但是不能不回应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

网友A:
标准就是这样的。
如果主机从机都是你自己做,完全可以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就是这样的。
如果主机从机都是你自己做,完全可以简化。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