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怎样实现无负载自动关闭5V输出的?

楼主(2013-05-08):
买了个移动电源质量和样子可以。有个功能很不错,5V输出时候如果外面没有接负载,移动电源过几秒会自动关闭。
请问大侠们这个功能它是怎么实现的?检测输出电流吗?

网友:
應該是電流低於某個設定值就關閉

网友:
大多数都是串一个0.1欧来测电流的,有的是2个0.22并联。感觉这样影响效率,不知可否从电感处下手?

楼主:
用电阻的话0.1欧姆*2A=0.2V 效率好像降低不少的。 电阻要消耗0.4W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阻的话0.1欧姆*2A=0.2V 效率好像降低不少的。 电阻要消耗0.4W功率

额额……补充一下……我所说的用0.1R电阻的,都是充手机的那种移动电源……而且很便宜,铁定达不到2A的……一般市售几十元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电流检测

网友:
根据实际电路判断下呗,升压降压都可以!

网友:
楼主 把他拆了 研究一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检测电流的

网友:
霍尔传感器

网友:
基本都是0.1欧检查电流

网友:
0.05欧电流取样+358放大比较后给单片机处理

网友:
这种判断方法比较方便,
我在想,采样电阻放在 地 端会不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高端电流检价格稍贵,不过也是很方便的呀

楼主:
拆了,0.1欧姆电阻

网友:
后面有运放吗?

网友A:
手头有个单片机直接检测0.05欧姆压降的,小功耗负载不好使,认为无负载关机。

楼主:
稍后上图,PCB要拆一下

网友:
我手上有个7电的,是0.02欧的电阻+358的。
充电的也是0.02欧采样。

楼主:
图片上传了,手机拍的,不要挑剔。
IC上字符:HT46R01(不是很清楚),8205A,DW01,A1KL,F321,2YL6,5H295

网友:
现在的移动电源升压及充电管理芯片都集成在一起了,待机功耗很小,不需要自动关闭5V输出了。

网友:
關健是時間?? 若沒有MCU控制..
那這麼長的時間用振盪來完成嗎?

楼主:
HT46R01 这个应该是合泰的MCU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HT46R01 这个应该是合泰的MCU吧

封装不对。

网友B:
可以通过dc-dc升压的pwm信号滤波检测,可以做到10mA的关机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dc-dc升压的pwm信号滤波检测,可以做到10mA的关机电流

对你说的方法很有兴趣,不知道虑波网络怎么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你说的方法很有兴趣,不知道虑波网络怎么加呢?

一般这类IC都是PWM/PFM模式的,空载会电流很小时是变频或间歇工作模式,此时对占空比做滤波可以得到和充电电流大时不同的电压,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类IC都是PWM/PFM模式的,空载会电流很小时是变频或间歇工作模式,此时对占空比做滤波可以得到和充 ...

我的想象中是将滤波网络接在电感的后面。

这样输出的电压中始终有电池电压的直流分量,这个分量是很大的。

网友:
检测电流就行,通过采样电阻就可以,但是小于一定数值的电流是不能认为是负载的,因为阈值太低,容易反复认为是负载,一般无负载后应该很短就待机,否则功耗太大,我们现在做的,待机功耗是40ua左右,检测电流时候是4ma左右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完成无负载的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个单片机直接检测0.05欧姆压降的,小功耗负载不好使,认为无负载关机。 ...

这个是正解;现在很少有358的

网友:
电阻加运放的方式么?

网友:
我做过的就是加个0.1欧的电阻测输出     延时一个时间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