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 Logic逻辑分析仪24M取样测量12M晶振频率的奇怪信号丢失

楼主(2013-05-08):
刚买了一个Saleae Logic逻辑回来测量了一下之前做的一个电子钟,发现晶振频率部分信号出现奇怪的间隙。

如下图红色框框里面的,两个间隙之间的时间差大约是0.52ms,红色框所在通道是测的12M晶振X2引脚。
[点击图片可以查看大图]

放大那个规律的间隙,发现间隙长度大约6us,如下图:
[点击图片可以查看大图]

再放大,发现除了间隙部分,其他信号还是蛮正常的。12M晶振的周期大约是83.3ns,如下图:
[点击图片可以查看大图]

我知道24M的取样测12M的信号有点不够,但是考虑到时晶振是稳定的方波,应该不会有那么长时间而且规律的信号丢失才对。我猜是USB传数据到电脑过程中丢失的,不知道对不对。有知道的大神能给解释一下不?不会是单片机工作过程中晶振会间隙不振吧?

如果有这个问题,那平时测其他信号岂不是会错误?

楼主:
除了这个问题逻辑分析仪还是蛮给力的,四十块钱左右的东东,调试单片机输出啥的非常方便。

网友A:
拿逻辑分析仪看晶体不合适。
晶体的幅度只有一点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逻辑分析仪看晶体不合适。
晶体的幅度只有一点几伏。

哦,,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USB速度不够丢数据了。下次试试5V的12M方波试试看还丢不丢。

网友B:
无源晶振的波形是正弦波,不是方波哦。

网友C:
楼主买的这个如果不是原装的话,会有惊喜的

我去年300多买的一个,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bug,等忙手上的事情就和卖家聊聊

网友D:
24M去捕获12M的波形。。。有点吃力啊!

网友E:
分析仪采样频率最好是被测信号5-10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这个如果不是原装的话,会有惊喜的

我去年300多买的一个,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bug,等忙手上的事 ...

不是原装的,是四十块钱左右的国内仿的。硬件应该都差不多吧,难道仿的固件跟原装的有区别导致会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M去捕获12M的波形。。。有点吃力啊!

晶振的信号是稳定周期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是那个信号丢失有点奇怪,周期性的,而且间隔比较长。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逻辑分析仪的bug还是上面网友说的晶振的电压偏小的缘故,我看了这款逻辑分析仪能测2V以上的信号。回头我用12M的5V信号试试看还有没有类似上面的信号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晶振的波形是正弦波,不是方波哦。

貌似有人说是方波啊,说测出来是正弦波的是因为示波器取样频率不够高?我没有高级的示波器还没法知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仪采样频率最好是被测信号5-10倍以上。

看了很多说明说是4倍以上就行。不过楼主位出现的信号丢失问题应该跟这个没关系才对。你看那个信号间隙还是蛮大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晶振那边的电压偏低造成的。我回头测一个12M 5V的方波试试。我开始怀疑是USB传输造成的数据丢失,因为这个逻辑分析仪貌似没有数据缓存,测到的数据不及时送到电脑就丢了。

网友:
12M和24M不可能准到差整整两倍,24M信号和12M2倍谐波会有一定差频,这个差频积累起来就每隔一定时间反映到输出掉拍。就是我们常说的alias现象。根据差拍可以精确推算两个接近频率的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有人说是方波啊,说测出来是正弦波的是因为示波器取样频率不够高?我没有高级的示波器还没法知晓。 ...

你被骗了

网友:
这玩意我也有一个,四百来块钱的,24MHZ的只能测1/3频率的信号,高了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3-07-16):
这个正常,不差才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