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内部AD

楼主(2013-05-08):
51单片机内部多路AD转换会不会相互干扰,我打开了P1.0-P1.4口的ad转换,只有p1.1口能在不工作时为零,其他的都有数值(用液晶显示屏看出来的),小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不会相互干扰哦。啥型号的51 ?
c8051F ?

楼主:
stc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相互干扰哦。啥型号的51 ?
c8051F ?

stc系列的

网友:
多看看手册,没有"同时"一说,只有一路ad,转换时在不同的端口切换而已。

网友B:
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对应IO的电压就明白了。
AD开启之后IO上的电压是在波动的,类似于正弦波,电压大约电源电压的一半。介意的话可以加一个下拉电阻(可能会影响读取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对应IO的电压就明白了。
AD开启之后IO上的电压是在波动的,类似于正弦波,电压大约电 ...

ad转换的p1口要不要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