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手持LCR电桥使用

楼主(2013-05-08):
刚刚从淘宝买了一块华昌DT9935的手持LCR电桥,介绍说明的是可全自动识别元件,全自动切换频率和档位;结果到手后测试,大多数时候可以自动识别元件,但是有时候也不能识别;明明是电容,出来的却是电阻阻值;另外,说是自动切换频率,但是发现绝大多数时候,测试频率是稳定在1KHZ的,基本不变;测试电容的时候,发现1KHZ档位,电容大都偏小,ESR值都偏大;手动调整到100hz时候,容量和ESR值与正常接近;我就搞不明白了,自动切换频率就实现不了?那说的全自动有啥用?据说UT612也是这样,手上的一个350的电桥也是这样;想请问一下论坛高手,6,7百的电桥都是这样的吗?大一点的电解要在100HZ测试频率才准确?要测小电容才用10K,100khz档位?

网友:
还真没用过手持的。也没用过自动切换。

网友A:
我刚刚买了一个200A的手持LC电桥 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买了一个200A的手持LC电桥 感觉还行

那个好像参数很低哦

网友:
电桥测量原理是测出阻抗的实部R和虚部X,根据X的正负判断为容性和感性,也就是自动识别元器件的原理
至于自动切换频率,个人认为是个莫名其妙的功能,器件阻抗值是在特定频率下的值,是要用户设定的,机器根据什么来选择频率呢?
电解电容因为结构原因,只适用于低频,通常电桥选择100Hz进行测试,如果频率高了,电解电容将会呈现阻性(谐振点)甚至是感性,这时候已经不是电容而是电感了(请参阅电解电容介绍的文章)
小电容需要较高的频率测试,降低容抗,简单说这样电桥测试的信噪比较好
电容测试不仅与频率有关,有些高K电容对频率、电平、偏置电压都相当敏感
六七百的电桥不清楚,但我肯定1000的电桥比这个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