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上网本不支持XP? 今天干掉了一台上网本,求恢复方法

楼主(2013-05-08):
上网本三星NC-110P,原装WIN7
慢的要死,开个UEStudio写代码都慢,无语

重装系统,发现bios识别不了 U盘启动,只能从硬盘装XP克隆版
然后就无法启动了

只好把硬盘拆下,用别的电脑干了个WIN7进去,装回去后还是无法启动
无语了

网友:
现在本本一般都有个隐藏的分区用于备份原系统的吧

网友:
能装XP啊,怎么会不支持U盘启动呢?上网本本来就没光驱,所以一般都会支持U盘启动的啊~~
N450+XP飘过……

网友:
U盘PE升级试试

一键工作室那些 下个最新版 看看能否启动

楼主:
支不支持 U盘启动,现在也无关紧要了
我把硬盘拆下,装克隆XP或WIN7,也无法启动,系统的进度条都看不到

网友:
好象是xp不支持u盘安装,上次我也是,n450平台的,然后换成u盘安装win7就ok,最后用usb光驱光盘安装解决

网友:
bios能进么?不能在bios里设置从U盘启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不支持 U盘启动,现在也无关紧要了
我把硬盘拆下,装克隆XP或WIN7,也无法启动,系统的进度条都看不到 ...

MBR,分区,boot,都没问题么?
这不科学啊
我的上网本怎么折腾都没事,自带的meego,第一次装了xp没驱动,然后改装win7,同时安装上archlinux给自己写代码用;win7太慢,又格了;后来给妈妈用,在原先win7的位置装了ubuntu给她;感觉ubuntu还是有些卡,又删掉了ubuntu,在arch里增加一个用户,配置lxde,终于是速度易用兼顾了。。。另外我还多次修改bios系统密码,用户密码,硬盘密码。。。

网友:
win8比7流畅,现在正在用,建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R,分区,boot,都没问题么?
这不科学啊
我的上网本怎么折腾都没事,自带的meego,第一次装了xp没驱动 ...

原来女生也这么能折腾……

meego的速度还算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BR,分区,boot,都没问题么?
这不科学啊
我的上网本怎么折腾都没事,自带的meego,第一次装了xp没驱动 ...

arch竟然还易用!
我曾经想装文青,试过,尼玛,装个系统都如同自虐(>_<)

网友:
... 竟然不懂得用pxe 启动,这么容易的解决方案

网友:
挂在别的电脑,用PM或者是DG重建分区表,重建MBR;完成后再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ch竟然还易用!
我曾经想装文青,试过,尼玛,装个系统都如同自虐(>_

lxde桌面用起来和xp差不多,反正我妈很适应。她就是玩玩flash小游戏,看看电视剧,我都下载好放在桌面给她,双击即可,完了点x关闭,全完了就点关机图标关机。
她要玩单机游戏的时候,会直接上台式机win7玩。
在她看来,arch+lxde, xp,win7,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几个图标,只管点击。。。

我自己用的arch+i3-wm,她是才真没法用
但是对我来说,是最最好用的
尤其是用octave的时候,一个桌面在终端里开octave,plot好几个图,需要放大的图直接丢新桌面全屏,需要对照数据的小图则float放终端上面。终端用的urxvt,外加tmux屏幕分割,编程调试什么的超级好用。
arch系统也是越用越好用,比起gentoo它不用什么编译不耗时,又同样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系统结构很清晰,官方文档很完善,pacman+AUR很强大很易用。
唯独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更新系统之前看一下Arch New,上面会记录重大更新会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注意pacman的提示,尤其是冲突,还有警告,不清楚的话就上wiki看看,一般都会有讲的;偶尔会有些小问题wiki也来不及记录,可以上arch论坛还有Bugtracker看看;一般过个一两天bug都会在新版本里修复的,修改的细节可以在Package Database上View Changes

习惯了arch,ubuntu之类的完全受不了,现在只在U盘里放个lubuntu,那个做维护还不错。
给自己配了8G的内存,在virtualbox里装个深度精简xp,分配1G内存给它,用于网银之类的,同时开octave做大数据分析,chrome,编译源码,速度都很快。
硬盘里也装了一个win7,备用。

网友:
xp 可以在U盘上安装的,前提是1:bios里面要设置成U盘优先; 2:U盘需要使用一个工具软件(自己提供xp或2000安装文件,该软件把安装文件装换后拷贝到U盘)做成XP启动可安装的盘(U盘没有特殊要求,我以前的U盘用其它软件都不能做成启动盘,只有该软件可以!)。
  挺佩服LZ的,我一般装xp系统前都先确认U盘可以启动到安装选择分区的界面才开始破坏上网本里原来的操作系统的,还有要先到网站上找到xp下的驱动,不然没驱动也装不了!

网友:
那也不是没辙,用TFTPD从网络启动,然后从网络引导进PE装。我就这么干的,木办法,老机子。

网友:
下载 大白菜 u盘 启动  支持比较新的 ahci 驱动

安装系统用安装版的镜像,进pe用里面的装机工具,选择硬盘驱动重启就可以安装 ahci的机器了
ghost的要改硬盘模式很麻烦,安装版的直接安装就ok了 已经安装了n台 ahci的笔记本了

网友:
电脑店U盘启动工具就可以了

楼主:
U盘还是启动不了
还得把硬盘拆下装了个旧版的WIN7,解决
不敢用这款笔记本了,换了个能装XP的,速度还可以

网友:
进入到BIOS设置项里面
OS Optimized Defaults 项目改成 Other OS
Boot mode 项目改成 Legacy Support
Boot Priority 项目改成 Legacy First
F10 回车 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