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六轴融合姿态模块测试

楼主(2013-05-0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0MDQxMzUy.html
算法采用UD分解卡尔曼程序,状态量为四元数、陀螺仪零位共7个,观测量为加速度传感器输出,并且配合特殊的抗震算法,这个视频是初步测试,有效果但是也存在一定是问题,还需要改进吧。 当程序调试稳定后,我会将状态量为四元数、陀螺仪零位共7个,观测量为加速度传感器输出的卡尔曼加入我的AHRS开发板。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0MDQxMzU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沙发

呵呵,的确是不好明白。 测试是为了显示在大加速度下,模块测量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的确是不好明白。 测试是为了显示在大加速度下,模块测量的精度。 ...

長週期外力下一切都是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長週期外力下一切都是夢啊~~~

隐隐觉得,你俩都是同道中的高人。
你是不是猜到了他算法的核心思想呢?

网友:
                 过来瞅瞅

ps  有需要套件的 看我签名哈  我负责硬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長週期外力下一切都是夢啊~~~

嗯,是的 你说到点子上了,经过测试,对频率高的振动有效果,但是对缓慢变化的外部加速度输入反而效果不是很理想。 这个我会通过修改模型来解决,不过效果不可预知。

网友C:
嘿嘿,建议LZ去买个震动棒,这样试验起来会轻松一点。

网友:
顶了一下帖子,带走一个莫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建议LZ去买个震动棒,这样试验起来会轻松一点。

这个想法比较那个啥 哈哈 等做好了 找个振动台 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比较那个啥 哈哈 等做好了 找个振动台 试试

震动其实已经不算什么了,我的四轴刷锅四五圈,陀螺平台已经歪了30度,希望激光陀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震动其实已经不算什么了,我的四轴刷锅四五圈,陀螺平台已经歪了30度,希望激光陀螺吧 ...

请教刷锅怎么操作? 感觉是要横滚一个角度, 然后向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其实已经不算什么了,我的四轴刷锅四五圈,陀螺平台已经歪了30度,希望激光陀螺吧 ...

激光陀螺一个好几万,我看是没希望了

网友E:
我们的小四轴也刷锅,唉。。动态响应也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体力活.

必须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小四轴也刷锅,唉。。动态响应也很差。。

我试试 能不能把这个模块性能做的完美一些,能够支持振动大的平台。

楼主:
不会吧 ,帖子要沉了么?

网友G:
我也在弄这个,LZ怎么分析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弄这个,LZ怎么分析数据的

分析数据?你是只的分析器件的方差?还是说抗震效果?抗震效果也就人眼判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分析数据?你是只的分析器件的方差?还是说抗震效果?抗震效果也就人眼判断 ...

我还没入门呢,就是读出来的数据变化很大,不知道他的规律,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你说到点子上了,经过测试,对频率高的振动有效果,但是对缓慢变化的外部加速度输入反而效果不 ...

长周期外力 生活中遇不到吧,导弹,引力场除外 。在普通算法下观察者也上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入门呢,就是读出来的数据变化很大,不知道他的规律,能否指教一下 ...

换算到角速率和加速度再看看,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波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长周期外力 生活中遇不到吧,导弹,引力场除外 。在普通算法下观察者也上当, ...

指的是周期比较长的加速度输入,比如飞机缓慢加速,汽车缓慢加速,有10秒就很长时间了

网友I:
顶顶                 ,东西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顶                 ,东西做的不错

嘿嘿,群里的兄弟们够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油 ,顶顶。

哈哈,瞎做。周一再上视频,现在效果又有点提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瞎做。周一再上视频,现在效果又有点提高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采样率设的多少啊?

网友L: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传感器?不过这样测其实效果不太明显,建议找个电机和传感器硬连接然后马里全开在策,实际运行中传感器可能收到的振动频率要高。最好搞个振动电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效果不错啊,

还可以吧,效果还是有待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传感器?不过这样测其实效果不太明显,建议找个电机和传感器硬连接然后马里全开在策,实际 ...

MPU6050  HMC5883L,我没有电机  只能用手来回试试。等有条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采样率设的多少啊?

我是中断采用,50HZ,没个中断里面采样5次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中断采用,50HZ,没个中断里面采样5次

50hz不慢吗?会不会漏掉许多信息。你是怎么避免外部运动加速度的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50hz不慢吗?会不会漏掉许多信息。你是怎么避免外部运动加速度的干扰的? ...

50HZ可以了,不是数据更新越快越好,太快了,反而把陀螺噪声引进去太多了。 我是估计外部加速度方差,也修改了模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哈哈

网友N:
状态量为四元数、陀螺仪零位共7个,只加速度做观测量?那么你的偏航角以及零位,是怎么估计的呀?呵呵、、、、、我不太懂,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N:
状态量为四元数、陀螺仪零位共7个,只加速度做观测量?那么你的偏航角以及零位,是怎么估计的呀?呵呵、、 ...

不估计偏航,因为我没有加入磁。过段时间会加入

网友G:
LZ 卡尔曼需要几轴,网上好像就加速度X,角速度Y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卡尔曼需要几轴,网上好像就加速度X,角速度Y就行了

三个轴都需要,起码我是那么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个轴都需要,起码我是那么用的

三轴,mpu6050有六轴啊,怎么融合的,小弟我太笨了,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轴,mpu6050有六轴啊,怎么融合的,小弟我太笨了,能指导一下吗

我有开发板出售,送全部源码。看我签名

网友(2014-09-06):
您好,我目前在研究卡尔曼滤波,刚入门。想问一下关于四元数的卡尔曼滤波方法:
您说到系统状态量为四元数和陀螺仪共7个,观测量为加速度计输出:
X(k)=Fk*X(k-1)+Bk*u(k)+Wk
Z(k)=Hk*X(k)+Vk
这个是线性系统方程,就是上述的X(k)和Z(k),您已经指出来了。
我想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告诉我您选择的u(k)、Bk、Fk和Hk分别是什么?谢谢!

楼主:
u(k)、Bk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