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这个小的核心板吗

楼主(2013-05-08):
有比这个小的核心板吗

网友:
没有了吧!可能暂时没有!

网友:
搭棚焊接,不会是胆机爱好者吧

网友:
没有了,除非用硝酸把封装化开

网友:
换个小点的封装就有了。

网友:
目测我们论坛牛仔大牛的一系列作品(单片机部分,液晶屏什么的肯定不算的)都比这个小~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单纯的追求小而忽略了实用?????
个人感觉~呵呵

网友:
直接把元件邦在裸片上吧。。。

网友A:
这让那些学PCB布局的苦逼男情何以堪啊,什么差分,什么最短,什么加粗,都是浮云,浮云啊

网友B:
这个根本没有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本没有板啊

  这已经不叫核心板了  直接叫核心!~

网友: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

nginx

网友:
真的挺小的。什么芯片?

网友:
我就要搞这种风格,帅飞,问下绿绿管子是那个?

网友C:
直接把 最小系统的 外部器件全 集成到芯片内部吧 省得折腾

网友:
不算什么SOT23-6的核心没有板比你这个小多了,就芝麻大小。

网友:
这就是“核心”么!哪里有板啊?

网友:
那些套管是什么?能耐高温?

网友:
我只想说,你考虑过芯片的感受吗,你考虑过电阻电容的感受吗,你以后让那些画板子的人怎么看你,让那些出PCB书的人怎么看你,那些做PCB软件的怎么看你;
以后就只要弄点足够的绝缘体,一边焊接一边封,还能整成球行的电路来,魔方也可以;

你是要干嘛

网友:
这个太大了!浪费空间。应该弄些QFN-8、QFN-16、BGA-16之类的封装,脚也不少,面积还小,更重要的是,管脚还不外漏,看上去像个板子(3mm*3mm,估计也看不到什么了)。
上面有哥们说用SOT23-6的,这个还是有点大,干脆一步到位直接用裸片得了。

网友:
换只8腿的贴片 MCU

~~~~~~

网友:
日本人都是变态啊
http://www.nahitech.com/nahitafu/elec/j25.html
http://www.chiaki.cc/Pyxis2010/index.htm

网友:
表示没有看出什么,只有两个长点的脚引出来了,能用吗?

网友:
小是的确很小。

网友D:
不对啊。板子呢? 没 板子,不能说是最小的核心板 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啊。板子呢? 没 板子,不能说是最小的核心板 吧 ? ...

因为板子是虚拟的,所以最小

网友:
qfn32可以试一试。

网友:
如果要真的练习焊接,那找一点稍微有难度的嘛,QFN难度可能太小了,还是来个BGA的吧

网友:
6个脚的Tiny10的核心板应该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让那些学PCB布局的苦逼男情何以堪啊,什么差分,什么最短,什么加粗,都是浮云,浮云啊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 最小系统的 外部器件全 集成到芯片内部吧 省得折腾  ...

确实,这个要支持!

WT51F104,好像就是这样,,VCC、GND、内置12M_RC震荡、程序输入复用RST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这个要支持!

WT51F104,好像就是这样,,VCC、GND、内置12M_RC震荡、程序输入复用RST ...

网友:
很省板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