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什么方法可以产生一个由低到高频率的波形?

楼主(2013-05-08):
FPGA 是数字电路,有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方波或一串脉冲,频率是逐渐升高的,从100Hz变化到10kHz?

是否一定要用DDS什么的? 或者查表法?

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改变计数器的值就可以了。通常方法的产生和计数器要关系,那么计数长短就决定了这个输出方波频率的快慢。对于dds一般使是在产生一个正弦波波形上。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毫无问题,2楼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更改计数器的溢出值就行了

网友:
只有这一种方法吗?

网友:
外界一个硬件也可以 你就直接想你如果用逻辑门应该怎么做就行了

网友:
FPGA只能产生数字信号,需要在外部产生模拟信号。具体来说,DDS有模拟和数字的,前者是用高频信号拟合,后者是查表。

网友:
pwm,前提是有高频率时钟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的主意,看来还是查一个溢出表比较简单些,特别是我这个可以用一个固定的表格。

我用40M的外部时钟,输出速度100~100KHz,应该精度足够了。

网友A:
你好,在不在,我有点问题想问你

网友:
能实现,就是精度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不在,我有点问题想问你

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