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OOK移动电源粗略测试

楼主(2013-05-09):
前天也去买了个,昨天就到货了,太忙了,也没时间好好测试,抓在上班前早早起床,粗略做了测试。

充电截止电压测试,电池是3节三洋的,昨天睡觉前插上冲的,测试截止电压为4.2V,很精确。

最关心的纹波问题,很满意,以前买的垃圾移动电源,纹波高达几百毫伏。COOLOOK在1A输出时,A输出口噪音(20毫伏/格)为30毫伏左右:

B输出口噪音(5毫伏/DIV)为15毫伏左右,两个口输出噪音居然不一样。(我测试时是用USB口引出处接0.1U电容进示波器测试的,应该是标准的测试法,示波器是40M带宽的COS5041)

开关频率居然高达1.2M,不可思议,会不会是测试有问题,是600K?上班来不及了,等有空再测试。

网友:
应该是不错的吧

网友:
果然强人,仪器不错呀

网友:
仪器让人口水一地啊

网友:
再详细点吧,挺期待的,也想入手一个

网友:
1.2m应该不错 很多dc dc都是上1m的

网友:
老大的意见太好了,coolook也是有缺点的,比如效率,充电电流,激活问题,但最赞的就是这个能换电池的壳壳

楼主:
昨天大致看了下COOLOOK的电路,升压部分是升压IC控制的普通升压电路,没有同步整流,效率不会太高。

充电部分没有专用IC,是由单片机控制(如果主控芯片是单片机的话)的开关降压式充电。因为充电过程很平稳,所以单片机也很容易控制,但是如果单片机中途死机的话,结果就悲剧了。这需要有良好软硬件设计的单片机技术控制了。

锂电保护部分用了4片8205A,可见保护电流电流足够大的,保护控制的IC被涂抹,这个也没必要去追查,是保护IC的都这个功能。

网友:
3458测电池,oh yeah

网友:
jj的设备咋搞这么齐备的啊。

网友:
我是来看8位半的~~

网友(2013-06-21):
楼主,你用20mv/格与5mv/格,测出来的纹波应该是不同的。
假设基本灵敏度是5mv,那么20mv设置下,示波器中会通过衰减器把信号缩小4倍,为正确显示,在显示时再放大10倍,
而示波器是存在自身的底噪声的,这个底噪声会与缩小后的信号混合在一起,然后在显示时被同比放大,所以你测量的时刻会发现,
5mv/格比20mv/格测量得到的纹波要小。
要验证的话,可以单独把示波器的探头与地线夹在一起,把灵敏度调到最小5mv,设置为AC耦合,时长1S,开带宽限制,峰峰值模式,1:1探头,不用钩子直接探头点测量点,注意接地环路最小等等
这样测量得到的基本上就是示波器的底噪声,可能会有10mv,再逐渐调大灵敏度,就能观测到测量结果成倍数放大。
据我以前测量过情况来看,5mv到50mv这种小灵敏度下,不一定完全按倍数变化,100mv以上,基本上呈倍数关系。
另外:测量出来的纹波要减去刚才测到的底噪声,还有就是一般要加负载测量才有意义。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