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51驱过智能电池SBS1.1协议 smbus

楼主(2013-05-09):
最近在做电池管理,用原来的i2c试了试,咋也不通,哪位做过指点一下

网友:
注意I2C协议和SMBUS协议是有区别的!注意仔细看时序要求,再配置好寄存器!SMBUS芯片如24C02,都是先写地址再读的!

网友(2014-03-13):
纬图的USB-I2C适配器支持SMBUS和PMBUS协议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t32_t WINAPI VII_ScanDevice(uint8_t NeedInit=1);
int32_t WINAPI VII_OpenDevice(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Reserved);
int32_t WINAPI VII_CloseDevice(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
int32_t WINAPI VII_ReadBoardInfo(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PVII_BOARD_INFO pInfo);
int32_t WINAPI VII_TimeConfig(int32_t DevType, int32_t DevIndex, int32_t I2CIndex, PVII_TIME_CONFIG pTimeConfig);
int32_t WINAPI VII_InitI2C(int32_t DevType, int32_t DevIndex, int32_t I2CIndex, PVII_INIT_CONFIG pInitConfig);
int32_t WINAPI VII_WriteBytes(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I2CIndex,uint16_t Addr,uint32_t SubAddr,uint8_t *pWriteData,uint16_t Len);
int32_t WINAPI VII_ReadBytes(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I2CIndex,uint16_t Addr,uint32_t SubAddr,uint8_t *pReadData,uint16_t Len);

int32_t WINAPI SMBUS_ScanDevice(uint8_t NeedInit=1);
int32_t WINAPI SMBUS_OpenDevice(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Reserved);
int32_t WINAPI SMBUS_CloseDevice(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
int32_t WINAPI SMBUS_HardInit(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32_t ClockSpeed, uint8_t OwnAddr);
int32_t WINAPI SMBUS_QuickCommand(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
int32_t WINAPI SMBUS_WriteByte(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Data,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ReadByte(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pData,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WriteByteProtocol(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CommandCode,uint8_t Data,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WriteWordProtocol(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CommandCode,uint16_t Data,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ReadByteProtocol(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CommandCode, uint8_t *pData,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ReadWordProtocol(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CommandCode, uint16_t *pData,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ProcessCall(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CommandCode,uint16_t WriteData, uint16_t *pReadData,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BlockWrite(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CommandCode,uint8_t *pData,uint8_t ByteCount,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BlockRead(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CommandCode,uint8_t *pData,uint8_t *pByteCount,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BlockProcessCall(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SlaveAddr,uint8_t CommandCode,uint8_t *pWriteData,uint8_t WriteByteCount,uint8_t *pReadData,uint8_t *pReadByteCount,uint8_t PEC);
int32_t WINAPI SMBUS_GetAlert(int32_t DevType,int32_t DevIndex,int32_t SMBUSIndex,uint8_t *pAlertFlag);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下面这个是PC端接口函数定义的截图:

网友:
没有资源,不过顶下

网友:
纬图官网有程序和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