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 BGA封装芯片 下有个底板?

楼主(2013-05-09):
请教大家如图所示,所使用的BGA封装的芯片下面 都加了个底板,是什么作用?为何不直接焊接到PCB板子上 ?

而有的就是直接焊接到PCB板子上,

网友:
又不是CSP封装

网友:
现在,在使用BGA焊接的前提下,似乎还没有直接把Die焊接在PCB上的。估计是因为Die厚度太低,工艺不好控制?
都是Die用Wire Bonding或者Micro Ball之类的Bonding工艺焊接到带有布线和外壳的封装基板上。

即,Die和板卡的PCB之间,还有一个封装的PCB;如果是堆叠片,芯片内部的封装结构可能更复杂。

网友:
不同的封装技术,仅此而已

楼主:
额 ,带PCB底板的封装,知道了,谢谢

网友:
需要焊接BGA可以和我联系QQ:401461033成功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