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U6050焊接问题

楼主(2013-05-09):
如题,想要自己焊接MPU6050,实在是太小了,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焊接方法。

网友A:
焊盘摸点焊锡,芯片涂些焊锡膏,对齐用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摸点焊锡,芯片涂些焊锡膏,对齐用风枪吹

嗯 谢谢你,无奈只有烙铁一把

网友B:
很好焊,焊了10个成功率100%  尖头烙铁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焊,焊了10个成功率100%  尖头烙铁一把

能详述一下焊接过程不,有点不敢下手啊,谢谢了

网友:
对准后,一个脚一个脚的焊

网友C:
我用的mpu9150 一样的封装   自己用热风枪焊了一个成功以后再也不愿自己焊。拿出去找修手机的吧,自己焊的真心是没底。还有   楼主焊的时候注意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mpu9150 一样的封装   自己用热风枪焊了一个成功以后再也不愿自己焊。拿出去找修手机的吧,自己焊的 ...

嗯,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谢谢。

网友:
要是有热风枪很方便,没有的话,画板时候就要把焊盘拉长点,焊接会相对方便。然后在6050的一个焊盘上上点锡,再对位,焊好那个脚。。剩下的,多来点助焊剂,把焊锡流动性伺候好了,就方便了。。
不知有没有帮助。。
我其他的QFN是这么焊的。。
我当时6050是热风枪模拟回流焊。。

网友(2013-12-26):
焊不好,太小了

网友(2014-05-06):
先在电路板的焊盘上涂上锡和焊锡膏,然后对好管脚,用热风枪吹一吹就好了~

网友D:
温度250度,用平焊头,对准一排一脚反复刷焊锡。没失败过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D:
温度250度,用平焊头,对准一排一脚反复刷焊锡。没失败过

温度会不会高了,我没焊过问下

网友:
疯抢,汉溪,吹啊啦啊吹啊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