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给位前辈的用74HC154和74HC595的单片机c程序

楼主(2013-05-09):
我是学单片机的菜鸟,希望各位前辈指导下,下图是我的单片机电路图。我的编程一点不会,,,,急求各位前辈帮助。

网友:
编程一点不会?先去看看教程吧

网友:
楼主在论坛搜一下“”“点阵”吧

网友:
#ifndef _74HC595_H_
#define _74HC595_H_

#define SET_CLK PORTC |= BIT(4)
#define CLR_CLK PORTC &= ~BIT(4)

#define SET_OUT PORTC |= BIT(3)
#define CLR_OUT PORTC &= ~BIT(3)

#define SET_SPI_IO PORTC |= BIT(2)
#define CLR_SPI_IO PORTC &= ~BIT(2)

#define ENABLE_OE PORTC &= ~BIT(1)
#define DISENA_OE PORTC |= BIT(1)

#include "delay.h"

int Init_Port(void)
{
        DDRC |= BIT(1) | BIT(4) | BIT(3) | BIT(2) ;
        return 0;
}
void write_onebyte(u8 byte)
{
    u8 k;
    for(k = 0;k < 8;k ++)
    {
        CLR_CLK;
        if(byte & 0x80)
        {
            SET_SPI_IO;
        }
        else
        {
            CLR_SPI_IO;
        }
        SET_CLK;
        delay_1us();
        byte <<= 1;
    }
}

//数据从595的并行口输出

void HC_595_output(unsigned char data)
{
    ENABLE_OE;//使能输出
    CLR_OUT;//存储寄存器时钟拉低时钟
    write_onebyte(data);
    SET_OUT;//存储寄存器时钟拉高时钟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