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似简单的二极管图,难倒了我

楼主(2013-05-09):
没有二极管时  电阻分压超过0.7 和低于0.7的时候  接上二极管二极管两端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A:
第二张图中的二级管不会导通,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中的二级管不会导通,电流太小了

不会导通,所以两端电压就是电阻分压的电压?

网友B:
没有二极管时  电阻分压超过0.7 和低于0.7的时候  接上二极管二极管两端电压是0.7 和低于0.7

网友:
二极管UI是非线性的。低于0.7也有可能导通的。

网友C:
有什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难的?

嘿嘿 知者不难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二极管时  电阻分压超过0.7 和低于0.7的时候  接上二极管二极管两端电压是0.7 和低于0.7 ...

嗯 是这样的 仿真了 谢谢哈

网友D:
出不了具体值,只能算大概还要看二极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不了具体值,只能算大概还要看二极管型号

嗯 是的 假设二极管导通压降0.7的情况 蛮分析下

网友:
会有电流流过的    会有受到温度影响和器件分散性影响    不然也不用电压基准了

网友:
光有0.7 导通电压也是算不出来的,参数很多的,不行就实物测量一下吧

网友:
LZ考虑的是理想二极管吧.

网友D:
你看看这个曲线就知道不好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这个曲线就知道不好计算了

正解,这种问题必须图解法,直观又准确

网友:
基本上  你的电源电压和你二极管两端电压是成 上图的曲线特性,我刚才试过了,用4148  1k   3.3v 稳定在0.64几v上  随两端电压减小而减小 0.55v 左右是二极管两端电压是0.2几v  没详细测试,电源越高 二极管两端增加的电压幅度增长越慢

网友:
是不是很直观

网友:
看了两个圈,半天才反应过来是电压表。。。

网友E:
第一幅图,电压分别为2.3V,0.7V;
第二幅图,电压分别为0.4V,0.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幅图,电压分别为2.3V,0.7V;
第二幅图,电压分别为0.4V,0.4V.

嗯 嗯 现在看懂了

网友:
先假设没有二极管存在,计算得到与二极管并联的电阻压降,如果压降高于0.7v,二极管导通 ,二极管两端压降0.7v。如果计算得到小于0.7v,那么二极管不导通,二极管与电阻并联,他们的电压值相同

网友:
学习了  我还觉得是  左0.7  右也是0.7~~

网友:
假如把电压调高,  换成稳压二极管反接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