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一个疑问,想了很久

楼主(2013-05-09):
有下面一个电路,假设电容耐压足够高,不会烧毁,电容冲满电用rc常数表示,再假设电容在A点就冲满了,那么电容冲满电了,没有电荷移动了,就没有置换电流从电容流过了,即使电压再变高,也没用了,那电容不能通过交流了,是这样吗
经过一番思考,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吗,电容量,表示的是电容在升高1v时候储存电荷量的能力,而电容最终能存多少电荷,与耐压有关系,同样是1uf 30v 和1000v的电容,储存电荷的能力是不同的,也就是只要耐压没超过,那么就一直有置换电流从电容流过,也就是通交流,

网友A:
"而电容最终能存多少电荷,与耐压有关系,同样是1uf 30v 和1000v的电容,储存电荷的能力是不同的"     你是要无视  1uF  这个数据吗???

电容的单位  法拉  当某电容存储1库伦电量时,两极板之间的电压是1伏特  那么这个电容的容量就是1法拉    法拉描述电容的大小   随电荷增加   实际电压会增加  比如一个气球  吹如的气体越多,内部压力会越大  耐压值 是指公式中V可以达到的极限值   比如吹爆气球的极限压力值 由制造工艺决定    也就是  耐压是一个限定使用的极限参数   而不是公式中的V

F = C/V    C = A×S

网友:
充满是指充到指定电压,A点充满就是说电容电压=A,电压继续升高还可以继续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电容最终能存多少电荷,与耐压有关系,同样是1uf 30v 和1000v的电容,储存电荷的能力是不同的"     你是要 ...

C = A×S 是什么意思啊??哈哈

网友:
1库伦  就是 1A电流  流过1秒 那么多

网友B:
电容是没有“满”的概念的,不停充电只会电压不停上升,直到击穿。

网友:
我的理解,电容是个桶,装入的水越多,液面高度越高,底部压力越大,压力越大,越容易破,就漏液了

网友C:
电容量表示的是“桶”的截面积,而耐压是指“桶”的高度。

只要水位升高,那么就是在向桶内注水,不可能不向桶内注水,水位还能升高。当然,如果水位充太高,高过水桶的高度的话,水就漏出来了(击穿或漏液了).

网友:
Q = U*C  一个电容所能存储的电荷和两端电压有关。要以电容不损坏为判定标准,还真是耐压越高存的电荷越多。
所以在隔直通交的线路中会选耐压足够的电容,所以也不存在“无法完全输出完整的交流波形”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应该好好看一下电路原理和物理书;
书上有很明确的原理和定义,你自己何苦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没有“满”的概念的,不停充电只会电压不停上升,直到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量表示的是“桶”的截面积,而耐压是指“桶”的高度。

只要水位升高,那么就是在向桶内注水,不可能不 ...

您这比喻太好了 是那本书里面看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