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好久了,上一张图,终于爽飞了下,开源,想玩的一起

楼主(2013-05-09):
飞控板
集成 气压 mpu6050  osd  3轴地磁  6路电压测来那个 12路PWM输入输出 超声波高度

现在只用 6轴飞,加气压看下高度  FPV飞行有地平线指示超声波高度显示

GPS收星时间太长,暂时没用

电流电压计

接收机
SI4432 STM32F103 跳频还没做,希望没那么倒霉撞频 现在做8通道,多少通道其实不重要

我这一套成品的话好歹也好几千了

目前高动态飞久了平台会歪,当然退出刷锅,可以恢复,手感还不是那么的好

电工玩航模还是要多练练 ,偶450电直上周刚炸,飞航线对着太阳了

网友:
顶一个,GPS可以考虑换一个

网友:
还准备玩跳频啊???

网友:
有视频吗?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3NDgyNz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3NDgyNzI4.html
osd飞控室外测试

网友:
有意,怎么参加啊?

网友A:
我也在像楼主那样做,买了4个4822的电机 一个铝管机架 。遥控 电调 都打算自己做。飞控我打算自己打板兼容PX4FMU只是把芯片换成STM32F407。不知道何时能飞现在还差飞控板没画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像楼主那样做,买了4个4822的电机 一个铝管机架 。遥控 电调 都打算自己做。飞控我打算自己打板兼容P ...

很不错!
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成本大概多少?

算下来应该要1600左右吧,毕竟4822的电机贵呀。电机我买到是二手的17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下来应该要1600左右吧,毕竟4822的电机贵呀。电机我买到是二手的170一个。 ...

没必要什么都自己做,全做几年都不够

网友:
做大四轴就是太贵了。。。。

网友C:
楼主的遥控器是自己改装的么?为什么视频里面飞机一直在自己旋转?是不是偏航的问题还是就这样设计的?

网友:
感觉好像不操作的时候四轴会飘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总体感觉飞得挺好,主要是全部自己干,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遥控器是自己改装的么?为什么视频里面飞机一直在自己旋转?是不是偏航的问题还是就这样设计的? ...

那个是 遥控他旋转的,四轴里面z轴最好控制的

网友(2013-11-06):
纯自主知识产权?

网友(2014-09-28):
玩航模,钱少不了。顶!